+12V/7A供电的系统,怎么实现一个软开关?

楼主(2009-10-15):
我现在做了一个小型的设备,要求关机时,按住开关能定时3S之后才关机,我现在设备上有个CPLD,请问大家,怎么才能控制,电源部分软关机?

网友A:
间单点 NE555

复杂点 CPLD内加一计数器 开关控制集计数

网友B:
就是。硬件延时电路加继电器,比改CPLD要省事简单得多。

楼主:
CPLD内加一计数器 开关控制集计数
开关如果控制CPLD的计数器,那怎么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