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救小的一命.

楼主(2009-10-15):
我厂要我开发一款直流机正反转.用无线遥控.做了8个月都没解决.
我使用遥控器控制24V的直流电机正反转,当遥控器距离远点之后,只能把电机启动,却停止不了了,只有站近了才能停下,请问我应该怎么减少电机对遥控信号的干扰?
问题补充:我的遥控器正常情况下距离可以达到100M以上,可是现在却只能在1M左右的地方才有效。

网友A:
电机的2极并一个1000P的电容,同时在电机导线上套一个小磁环试一下

楼主:
直流机工作~=100w我电机2极2组用了LC.L=8mh磁环.c=104.cbb.不行.电机导线上套一个小磁环.没试.不知它工作原理怎样呢.

网友B:
接收机尽量用超外差的,并做好电源滤波处理

楼主:
现在那直流机工作时频普范围太宽10k~1000M我那超外差是315M.电源先用环行变压器输出2组12v.经桥堆变24v直流没平波经寄电器送电机.再用1N4007从变压器输出317稳12v.再2个78L05分别稳pic16c54c和超外差接收机.

网友C:
直流机工作~=100w我电机2极2组用了LC.L=8mh磁环.c=104.cbb.不行.电机导线上套一个小磁环.没试.不知它工作原理怎样呢.
引用 楼主:

接两个Y电容更有效,两个1000P左右的Y电容,1只脚接电机电极,1只脚电机外壳.

楼主:
我用2个474cbb分别接电机2极和电机外壳.用共模电感+104接电机2极也不管用.没用Y电容不知行不行.

网友C:
必须用Y电容,最好还要接在电机里面(碳刷那里).

网友D:
要用合适的无线信道且进行合理的EMC设计,现在的超外差信道都不行,得用合适的全数字信道。

网友E:
不好意思,偶也救不了你哦!也不太会这个

楼主:
是并再碳刷那里还是接外壳和碳刷

网友C:
电容两个脚,1个脚接碳刷座,另1个脚接外壳.
+/-极都这样接.

网友F:
你是用pic16C54解码吗?如果是就是解码算法有问题
先用pt2262 2272验证一下电机干扰有多大,如果2262 2272行,就别找电机的毛病了,优化你的程序吧

网友G:
看来是电机干扰啊。
一个办法是用金属屏蔽把电机、电路都包上,屏蔽电磁辐射。
再就是遥控器不要直接控制电机,通过光电耦合,就是说电机和遥控器在电路上是完全断开的,这样可以避免电流干扰。

楼主:
那肯定是pt2272解码.他主要是30M~1000M高频幅射干扰.重叠315M.700kcpu频率

楼主:
15楼分析是到位点.我那接收机和解吗做了独立一个电源..完全隔离.也好不了.电机包起来.也不现实.有机架罗丝.

网友F:
电机干扰频带很宽,并且是电磁压制干扰,加光耦和电源隔离意义都不大,你可以选槽路窄一点的FSK调制的发送和接收试一试.
    另外,你肯定用示波器看过接收后解调的信号,如果干扰的人也分不清信号波形,任何解码器件或算法都无能为力了

楼主:
说的对极了.干扰信号的人也分不清信号波形.所以头痛呀.

楼主:
不但干扰信号分不清.并且信号波形频率随电压变化而变化.12v低速.干扰频率也低点.遥控距离20多米.高速时.驱动后很难停.

网友B:
从传导与辐射两个方面着手解决。
1000MHz的波长是0.3米,不难屏蔽。
传导干扰主要途径是电源和控制线路。
电源用独立电源,控制线路加光耦隔离,
对高频要特别注意共模传导干扰的抑制。

网友F:
21楼:
这里的干扰,不是你理解的对单片机和信号的干扰,是无线传输的干扰,
就像你在一个开的很响的电视附近,听不到远方的人讲话一个道理

楼主,换FSK调制看看那,如果不计较成本,可以加高发射频率看看,电机的干扰一般很难过1G

网友H:
个人理解(分析),献丑了
1.遥控器正常情况下距离可以达到100M以上 说明发射比较强
2.接收机用超外差的  说明接收性能比较好。
3.在1M内工作正常。大于1M工作不正常。那接收灵敏度多大?能否在接收加一级放大。

网友I:
应该找找解码出来的信号是有误码还是其它原因,如果只是误码的话那还好解决。
如果电机开启以后只有接受“停止”的话,那么“停止”的协议处理可以优化一下:比如收到信号就停止,不再需要“停止”的整条协议命令

网友J:
改用直流无刷电机

网友K:
我对高频不是很熟悉,略知一二。
但我知道别人做个500m也没什么问题,怎么100m就有这么难?是不是分析的方向不对,搞电路故障分析可千万不要走进死胡同……
建议作出准确分析后,再对症下药,可以根治;扼制干扰源的发生很有效,单靠屏蔽干扰为下下策(生产可操作工艺性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