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直流电压测量&工频干扰

楼主(2009-10-15):
光电信号放大后发现有较大的工频干扰(用示波器观察电压平均值749mV,峰峰值191mV),再用单片机(MSP430)的AD去采样,采样值跳动很厉害~
但是我用万用表一测,就是大概750mV,一点不带跳动的,这是为啥呀!!!
    然后我又用万用表测不同频率的带偏置的正弦信号,得到的都是非常稳定而且准确的平均值。
    我的万用表是DT9205,用的芯片是ICL7106,我拆开看了一下这芯片的输入端就一个RC一阶低通滤波,R=1M,C=0.1u。我在我的放大器后面也接了这个RC滤波,信号变电压平均值72mV,峰峰值16mV,工频干扰还是没有去掉,而且衰减也太严重。
    为什么万用表就能这么稳定准确的测出来电压的平均值呢?
    是不是单片机的AD的输入阻抗太小?我查了一下手册大概是200欧姆,而万用表的输入阻抗高达10e12欧姆。
求助!!!!

网友A:
万用表用的是双积分AD转换器,采样时间一般设为工频周期的整数倍,工频干扰正负相互抵消。

你可以将你的AD采样间隔设为工频周期的1/2,相邻两次采样值取平均,即可大大减小工频干扰。

网友B:
将你的AD采样间隔设为工频周期的1/2,相邻两次采样值取平均,即可大大减小工频干扰。

意思就是,或者可以是按照工频周期的整数倍采样(有些ADC则属于抽样)输出。

网友C:
双积分A/D转换,转换周期取工频周期的整数倍,工频干扰正负可以相互抵消。
但对一般单片机内部的A/D,因不是双积分式,需要另外考虑。
单片机自带A/D速度一般比较快,至少比双积分式快得多,一个工频周期可以转换很多次,此时应该考虑在整数个工频周期内将转换结果取平均,以抑制工频干扰。如果是采样周期与工频同步,则将造成相当大的误差。

网友B:
转换周期取工频周期的整数倍,工频干扰正负可以相互抵消

有一种陷波技术就是这样的。

网友D:
除了整周期采样,数字处理以滤波之外,输入信号进AD后也是要加buffer的,可以考虑在放大后和AD之间加低通滤波后buffer一下再进AD,buffer的输入阻抗要大一点,输入阻抗要小一点。

网友A:
ic921误解我的意思了。
我是说一个工频周期取样2次,两次采样点一定是在工频干扰正负半波的对称点上,两干扰信号大小相等方向相反,
平均后相互抵消。

网友B:
让我想想……

网友E:
仪表是先做平均值整流在去用AD采直流电压,软件硬件滤波一起,而不是说用AD采样交流,那样采到的谐波太多

网友F:
首先从硬件上滤掉50hz,软件上,在20ms内采n次,去掉x个最高值和y个最小值,再平均.

网友G:
awey兄讲的方法简单实用啊。

网友H:
2楼和4楼都是正解

网友B:
俺的说法确实有问题。

当所谓的整数是偶数时,没问题,当n=2时,和awey说的是一样的,每两个采样值平均就可以消除工频干扰;当所谓的整数是奇数时,比如是n=3时,有问题----所取的平均值不足以消除工频干扰。

6楼fansn的说法,似乎超出了排除工频干扰的范围。

网友H:
唉,LS不懂编程

对于程序,只有前一次,这次永远是第二次,永远是偶数

网友B:
懂不懂,跟这个没关系。10楼还讲到n次呢

首先从硬件上滤掉50hz,软件上,在20ms内采n次,去掉x个最高值和y个最小值,再平均.

网友I(2012-03-12):
唉,LS不懂编程

对于程序,只有前一次,这次永远是第二次,永远是偶数
引用 网友H:

不懂编程的很少。而且数学跟懂不懂编程没有关系,这个主题本质上是在讨论数学问题。
看不懂你的意思,能再进一步解释一下“前一次、这一次、永远。。。”吗?

网友I:
俺的说法确实有问题。

当所谓的整数是偶数时,没问题,当n=2时,和awey说的是一样的,每两个采样值平均就可以消除工频干扰;当所谓的整数是奇数时,比如是n=3时,有问题----所取的平均值不足以消除工频干扰。

6楼f ...
引用 网友B:

你想的不对,跟奇偶无关。
如你所说n=3,一样对工频干扰抑制的很好、超级好。
只要是整数倍采样,都是超级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