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型半导体的导电问题

楼主(2009-10-15):
p型半导体掺入的三价元素带来了大量空穴,请问与这些空穴复合的电子主要是本征激发形成的自由电子还是别的什么电子?可以的话顺带说说p型半导体的导电机理,谢谢。恳请高手相助

网友A:
自由电子,电场作用下移动

网友B:
主要不是本征激发电子(若加热或光照则占比多些),主要是由于掺杂所产生的杂质能级(原因在于三价杂质在本征晶格中少了一价),而杂质附近的电子相当容易落入这个能级(填补所缺的价),从而形成一个“空穴”。空穴呈正电荷且容易游离(其实是附近电子的结合填充),故在电场的作用下形成电流。此便是p型半导体在宏观层面上所呈现的导电性。

网友C:
俺也整不清楚P型半导体。直观上看就是空穴铺路,然后有了电子就从这坑坑洼洼的小道儿蹭过去,就是说得“复合”着走。如果导电还得靠自由电子的运动的话,那PNP管就让人有点费解,感觉上PNP管不大容易做成NPN管同样的性能。或者说P型半导体中的价电子也“容易”动,就是不“自由”?还有啥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