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3做的DC-DC,请大家指教电路?

楼主(2009-10-15):
用UC3843学做了一块DC/DC,把图贴出,请各位找找问题,提提建议,共同进步,谢谢大家.

楼主:
要求:高精度、小体积、小质量
输入+11~15V
共3路输出:+12V/1A,供高精度传感器,电压误差<2mv;
           +5V/0.5A, -5V/0.5A,供电微处理器和传感器,
希望纹波尽量小,电路可靠性好;

楼主:
电路中将将3843的2脚接地,故放大器输入误差总是固定的,通过三端稳压和线性光耦改变uc3843误差放大器的增益(1脚)来实现稳压,可将光耦的光电三极管视为一可变电阻,它的变化反应了主输出电压+12voutput的变化,调节误差放大器的增益而不是调节误差放大器的输入来改变误差放大器的输出,从而改变开关信号占空比,实现电压反馈.参考文献说此电路稳压效果最好.关于此反馈电路更详细的说明为附录文献中3842的第4种用法.

网友A:
你真是做出来了吗
稳压效果如何

网友B:
电路看不大懂
能更具体点吗

网友C:
有点难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我是按照一篇文献做出来的,还没有完全调好,也不知道实际调试出来效果怎么样,现在还有很多问题没有弄懂,希望达人指点一下

楼主:
我希望将输出电压纹波、电流纹波降到最小,可进行那些改进呢?是否无论如何改进,UC3843搭的单端反激式DC-DC的输出纹波也不会比单端正激式DC-DC输出纹波小?

楼主:
为了减小纹波,在+12V输出上已经有LC滤波的基础上再增加线性调节电源是否有利于进一步减小输出电压、电流纹波?

网友C:
PIN1,PIN2之间串联一电容,电阻零点,这样可增加穿越频率处PHASE MARGIN,另外增加的电容还可以与R3组成极点.具体可通过实验考察
GAIN MARGIN和PHASE MARGIN的变化

楼主:
十分感谢您的回帖,另,请问大侠,3842 P1,P2之间串联的这个电容的值由什么公式计算或只能通过实验定呢?再恳请指点GAIN MARGIN PHASE MARGIN是指什么呢?

网友C:
先确定穿越频率,既系统带宽,比如说1KHZ,然后将此值扩大10倍,就确定出零点频率,根据f0=1/2*PI*R*C,可以确定出R,C一般取几百PF
即可!这样可在穿越频率处提升相位裕度约45度(PHASE MARGIN),这样会提高反馈系统的稳定性,防止自激震荡发生!

网友D:
GAIN MARGIN PHASE MARGIN是指增益和相位裕度

楼主:
是要在1/2脚之间串一个RC?麻烦大侠再帮忙看看参数和器件是否选的合适?还有光偶和三端稳压组成的反馈电路正确吗?如果合适,怎样确定器件参数呢?或则推荐个书?

楼主:
还有如何确定上图中R10/R9/R3/C5/C16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