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测试瞬态电流)

楼主(2009-10-15):
各位大侠,请问有什么芯片可以测试一个设备上电时的瞬态电流的。我要测试一个设备上电时的瞬态电流,这个200mA左右的态电流大概维持0.5s左右。然后降到45mA的稳态电流。我想测试出这两个状态的电流并记录下来。谁有比较好的IDEAL指教下!谢谢!

网友A:
采样 保持

网友B:
有些数字万用表就有此功能,大约每0.2s测量一次,显示的是各次测量电流(电压)最大值,到手动复位为止。

网友C:
用个带AD的单片机就是,不管交直流,外围都简单,看你描述也没多高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