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个月做的小玩具 两层板

楼主(2009-10-15):
hm, AD, IO, RS, ps
做着玩的 没什么目的 全套有3张板 这是主板 还有张上板 上面是PSP的屏 EPM1270+61LV1024 乒乓开关做的显卡 另外就是些Audio Video GPIO Speaker SD Card Socket
另外有张下板 正在做 是AD9958 DDS + N片Si4133 + LT5514 + HMC232 做的宽带本振 还有 HMC424 + AD8319做的 AGC 下板有壳
主板是自由战士 能做很多事情

网友A:
很整齐,很漂亮。不过2层能布下?

网友B:
2层能布下? 写错了吧?

网友C:
引脚合理分配的话还真的可能2层布下

网友A:
信号主要在Toplayer,幸好是FPGA,引脚分配自由,否则挤这么紧不可能布下。

网友D:
明明是cycloneIII的芯片,怎变成EPM1270?

网友A:
回复 网友D:
楼主说的不是这长板上的吧

楼主:
说的是上板 图上的是主板 真的是2层板布的 而且 音频 视频CODEC 还有高速DAC ADC 都是分了地的
图上的处理板
ADC ADC12DL065  12Bit 65MIPS dual channel 做 FFT 和中频解调用
DAC AD9742  12Bit 210MIPS 做NCO Based DDS 和 中频调制 还有任意波用的
Audio PCM3002  20Bit in/out @ 120dB Digtal ATT
Video SAA7113  9BIT TIU656
RAM  HY57V561620   4MX4BANKX16BIT  32MB X2
LAN  DM9000A
这块主板 做了1个多月 现在在购思底板 就是 上/下变频组件 因为成本问题 可能还是做 SI4133 X8 + switch的方案 -80dB@1kHz的相噪 还是可以了 目前选好的功放 还是 类似 AH101 做 因为宽带 不好用功率合成器
那个带EPM1270的是上板 就是个内存读写器 给4.3 TFT屏用的 (图上的是主板)
估计心情好了才会去做上板
每块板用的知识重点不一样 毕业5年 这堆东东算是个小总结 呵呵

楼主:
这套东西一共是3张板 做的有点慢 主要是稍微复杂了点 另外是 构思 画图 布板 买东西 焊接 编程一堆屁事都得我一个人完成 周围没人对技术感兴趣

网友E:
你要编写什么程序,目前我正在学FPGA,可以帮你编一些程序。
是要编写例程吗?

网友D:
两片pqfp的fpga,为何不用BGA封装的?

网友C:
LS,用BGA封装的话就绝对不是两层板能搞定的了

楼主:
不是编写例程 做软件无线电研究用的 主要是些调制解调算法 加解密算法 Verilog 的
我在内地 这边做多层板相当不方便 这就是为何用两片FPGA级联的原因 单片PQFP的IO太少

网友D:
采用两片fpga做设计时,还要考虑fpga之间的通信,无形当中增加设计的工作量。
    我们现在做的pcb板,也不是在自己城市里做,都是在外地做。全国邮政和物流这么发达,发个email到pcb厂家,厂家做完后很快就邮寄过去,有什么不方便的?
  软件无线电,比较热门,好像通信企业和军工研究所有的比较多吧

网友F:
软件无线电不错,我喜欢,需要很高的数学功底,我一直准备往这个方向发展,主要研究算法部分,对这个也很有兴趣,不过这边好像很少有人做,这个坛子里有做这个的高手,潜水的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