欠压过压报警保护器 请各位高手分析

楼主(2009-10-15):
(图片)

网友A:
后面两个与非门组成多谐振荡器
10脚为高电平的时候多谐振荡器工作
通过两个电位器调整输入电平的大小。
若左边第一个与非门输出低电平则6为高,多谐振荡器工作
若左边第一个与非门输出高电平,则需要Y1B的4脚为低电平,多谐振荡器才工作

网友B:
多谢振荡器直接驱动SPEAKER 的效果不是很好^_^

网友C:
关键是两个电位器,调节他们使分压后的电压在2.4V,0.4V之间。

网友D:
当可调电位器,都调到下端,(电源端),对74H00有伤害

网友E(2010-01-10):
好像本网站有一个这样的贴子

网友E:
是不是发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