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求助关于ADS7805的问题

楼主(2009-10-15):
各位,有用过ADS7805的吗?我我的输入电压最高只有4V。但是ADS7805需要10V输入。我不想用放大电路放大。但是4V直接输入,转换为数字信号只有4/10×32767.能不能是4V对应32767?另外如何提高这个AD的线性度?

网友A:
我现在用ADS8344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同问

楼主:
没有人回答吗?

网友B:
满足线性度的要求一般通过高增益的放大器的闭环运用

网友C:
人家不都说了不想用放大电路放大的嘛

网友D:
调整ref应该可以。
试试调成1v看看,有可能,4v采出来就是满幅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我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