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汇编游戏之“读心术”

楼主(2009-10-15):
前一段时间在网上看到很多人在玩一个叫“读心术”的游戏,原理很简单,也许各位也有玩过。现在我弄了个51单片机版的“读心术”游戏,与大家分享。
     先说一下游戏的规则:玩者在心中随意想一个两位数,然后用这个两位数减去他的个位数,在减去他的十位数,得到一个新的数据,然后在1602屏幕上找到这个新数据,看它所代表的字符是什么,最后按确认键,这是“神奇的一幕”出现了,1602屏幕上出现了你刚才看到的字符。
    呵呵,这个原理很简单,大家别见笑,我就是拿来练练手的。

看一下源程序,俺先弱弱的问一句:51单片机怎么产生随机数比较好啊??????????????请大家给个方案。我用的是定时器,想找一个更好的随机数产生方法。

;##########################################################
;**********************************************************
;程序名称:51汇编游戏之"读心术"
;主控芯片:89c51 (12MHZ,LCD1602)
;程序功能:读懂你心中所想之事
;程序编写者:buyixin (不亦心)
;编写时间:2009年10月15日  19:49
;不亦心的博客:http://hi.baidu.com/不亦心/
;***********************************************************
;###########################################################
;//////变量地址申明/////////////////////////////////////////
  Page_down    BIT    P1.0     ;向下翻页键
  Page_up      BIT    P1.1     ;向上翻页键
  Make_sure    BIT    P1.2     ;确定键
  Play_start   BIT    P1.3     ;开始键
  RS           EQU    P2.0     ;定义LCD1602的RS为P2.0
  RW           EQU    P2.1     ;定义LCD1602的RW为P2.1
  E            EQU    P2.2     ;定义LCD1602的E为P2.2
  PageS        DATA   30H      ;页数暂存单元
  Num_data     DATA   31H      ;确定符号暂存单元
  Ran_data     DATA   32H      ;随机数暂存单元
  Ran_datas    DATA   33H      ;随机符号暂存单元
  Ran_data0    DATA   34H      ;第一页第一个符号暂存单元
  Ran_data1    DATA   35H
  Ran_data2    DATA   36H
  Ran_data3    DATA   37H
  Ran_data4    DATA   38H
  Ran_data5    DATA   39H
  Ran_data6    DATA   3AH
  Ran_data7    DATA   3BH
  Ran_data8    DATA   3CH
  Ran_data9    DATA   3DH
  Ran_data10   DATA   3EH
  Ran_data11   DATA   3FH      ;第12页第一个符号暂存单元
  data0        DATA   40H      ;数字十位暂存单元
  data1        DATA   41H      ;数字个位暂存单元
;//////主程序开始///////////////////////////////////////////
  ORG      0000H
  AJMP     START
  ORG      000BH
  LJMP     TIM0                ;定时器0
  ORG      0030H
;------各部分初始化---------------------------------------
START:     MOV SP,#60H         ;设置堆栈
  MOV      Pages,#00H          ;清空关键暂存区
  MOV      Num_data,#00H
  MOV      Ran_data,#00H
  MOV      data0,#00H
  MOV      data1,#00H
  LCALL    Init_tim0           ;调用定时器0初始化
Repeat:    LCALL Ran_num       ;调用随机数产生子程序
  MOV      DPTR,#TAB_code      ;获取确定符号
  MOV      A,B
  MOVC     A,@A+DPTR
  MOV      Num_data,A
  LCALL    Font_code           ;调用随机符号产生子程序
  LCALL    Init_1602           ;调用LCD1602初始化子程序

;------开始游戏-----------------------------------------
Repeat1:   JB       Play_start,$ ;等待开始按键按下
  JNB      Play_start,$
  MOV        Pages,#00H
FAN_YE:  LCALL    Page_shu       ;调用页数判定子程序
  MOV      P0,#80H               ;LCD1602第一行开始显示
  LCALL    WR_COM                ;调用LCD1602写命令子程序
  LCALL    WR_Page               ;调用LCD1602页写子程序
  MOV      P0,#0C0H              ;LCD1602第二行开始显示
  LCALL    WR_COM
  LCALL    WR_Page
;--------键判---------------------------------------
AN_JIAN:  JB Page_down,Continue1 ;判断向下翻页键是否按下
  JNB      Page_down,$
  INC      Pages                 ;页数增加1
  MOV      A,Pages
  CJNE     A,#0CH,Cont1          ;12页翻完则重头开始
  MOV      Pages,#00H
Cont1:     AJMP     FAN_YE       ;跳到翻页处
Continue1: JB Page_up,Continue2  ;判断向上翻页按键是否按下
  JNB      Page_up,$
  MOV      A,Pages
  CJNE     A,#00H,Cont2          ;若为第一页则向上为第12页
  MOV      Pages,#0BH
  SJMP     Cont3
Cont2:     DEC Pages             ;页数减1
Cont3:     AJMP  FAN_YE
Continue2: JB Make_sure,Cont4    ;检测确认键是否按下
  JNB      Make_sure,$           ;确认键按下则显示结果
  LCALL     Display              ;调用显示结果子程序
  LJMP     Repeat
  Cont4:   AJMP AN_JIAN
;//////显示结果子程序////////////////////////////////////////////
Display:   MOV P0,#01H   ;清除屏幕
  ACALL    WR_COM   ;调用WR_COM子程序
  MOV      P0,#80H
  ACALL    WR_COM
  MOV      R3,#00H
  MOV      DPTR,#TAB2  ;your choose:
REP4:      MOV A,R3
  MOVC     A,@A+DPTR
  LCALL    WR_DATA
  INC      R3
  MOV      A,R3
  CJNE     A,#0EH,REP4
  MOV      A,Num_data
  LCALL    WR_DATA
  MOV      P0,#0C0H    ;play again
  ACALL    WR_COM
REP5:      MOV A,R3
  MOVC     A,@A+DPTR
  LCALL    WR_DATA
  INC      R3
  MOV      A,R3
  CJNE     A,#1EH,REP5
  LCALL    DELAY600MS
  RET
;//////页数判定子程序//////////////////////////////////
;------入口参数 Pages(页数)---------------------
;------出口参数 R0   (显示数字)------------------------
Page_shu:
  MOV      A,Pages
  CJNE     A,#00H,NEXT1
  MOV      R0,#00H
  MOV      Ran_datas,Ran_data0
NEXT1:     CJNE A,#01H,NEXT2
  MOV      R0,#08H
  MOV      Ran_datas,Ran_data1
NEXT2:     CJNE A,#02H,NEXT3
  MOV      R0,#10H
  MOV      Ran_datas,Ran_data2
NEXT3:     CJNE A,#03H,NEXT4
  MOV      R0,#18H
  MOV      Ran_datas,Ran_data3
NEXT4:     CJNE A,#04H,NEXT5
  MOV      R0,#20H
  MOV      Ran_datas,Ran_data4
NEXT5:     CJNE A,#05H,NEXT6
  MOV      R0,#28H
  MOV      Ran_datas,Ran_data5
NEXT6:     CJNE A,#06H,NEXT7
  MOV      R0,#30H
  MOV      Ran_datas,Ran_data6
NEXT7:     CJNE A,#07H,NEXT8
  MOV      R0,#38H
  MOV      Ran_datas,Ran_data7
NEXT8:     CJNE A,#08H,NEXT9
  MOV      R0,#40H
  MOV      Ran_datas,Ran_data8
NEXT9:     CJNE A,#09H,NEXT10
  MOV      R0,#48H
  MOV      Ran_datas,Ran_data9
NEXT10:    CJNE A,#0AH,NEXT11
  MOV      R0,#50H
  MOV      Ran_datas,Ran_data10
NEXT11:    CJNE A,#0BH,OUT
  MOV      R0,#58H
  MOV      Ran_datas,Ran_data11
OUT:
  RET

;//////1602写页子程序///////////////////////////////////////
WR_page:
  MOV      R1,#04H
REP6:      LCALL Font_data
  MOV      A,data0
  LCALL    WR_DATA
  MOV      A,data1
  LCALL    WR_DATA
  MOV      A,R0
  MOV      B,#09H
  DIV      AB
  MOV      A,B
  JNZ      NEXT
  MOV      A,Num_data
  SJMP     OVER
NEXT:      MOV A,Ran_datas   ;取随机符号
  ADD      A,#04H
  CJNE     A,#09H,GO_ON
GO_ON:     JC REP7
  SUBB     A,#09H
REP7:      MOV Ran_datas,A
  MOV      A,Ran_datas
  MOV      DPTR,#TAB_code
  MOVC     A,@A+DPTR
OVER:      LCALL WR_DATA
  MOV      A,' '
  LCALL    WR_DATA
  INC      R0
  DJNZ     R1,REP6
  RET

;//////1602初始化子程序//////////////////////////////////
Init_1602:
  MOV      P0,#01H ;清除屏幕
  ACALL    WR_COM ;调用WR_COM子程序 .
  MOV      P0,#38H ;8位点阵方式 .
  ACALL    WR_COM
  MOV      P0,#06H
  ACALL    WR_COM
  MOV      P0,#0DH ;开显示
  ACALL    WR_COM
  MOV      P0,#80H
  ACALL    WR_COM
  MOV      R3,#00H
  MOV      DPTR,#TAB1  ;显示welcomr to buyixin's design
REP0:      MOV A,R3
  MOVC     A,@A+DPTR
  LCALL    WR_DATA
  INC      R3
  MOV      A,R3
  CJNE     A,#10H,REP0
  MOV      P0,#0C0H
  LCALL    WR_COM
REP1:      MOV A,R3
  MOVC     A,@A+DPTR
  LCALL    WR_DATA
  INC      R3
  MOV      A,R3
  CJNE     A,#20H,REP1
  LCALL    DELAY600MS
  MOV      P0,#01H ;清除屏幕
  ACALL    WR_COM ;调用WR_COM子程序
  MOV      P0,#80H    ;显示now just go! press page_start
  ACALL    WR_COM
REP21:      MOV A,R3
  MOVC     A,@A+DPTR
  LCALL    WR_DATA
  INC      R3
  MOV      A,R3
  CJNE     A,#30H,REP21
  MOV      P0,#0C0H
  LCALL    WR_COM
REP3:      MOV A,R3
  MOVC     A,@A+DPTR
  LCALL    WR_DATA
  INC      R3
  MOV      A,R3
  CJNE     A,#40H,REP3
  RET
;//////取字型码子程序//////////////
;------出口参数 Ran_datan (随机字符)
Font_code:  LCALL    Ran_num
  MOV      Ran_data0,B   ;随机取第一页第一个符号
  LCALL    Ran_num
  MOV      Ran_data1,B
  LCALL    Ran_num
  MOV      Ran_data2,B
  LCALL    Ran_num
  MOV      Ran_data3,B
  LCALL    Ran_num
  MOV      Ran_data4,B
  LCALL    Ran_num
  MOV      Ran_data5,B
  LCALL    Ran_num
  MOV      Ran_data6,B
  LCALL    Ran_num
  MOV      Ran_data7,B
  LCALL    Ran_num
  MOV      Ran_data8,B
  LCALL    Ran_num
  MOV      Ran_data9,B
  LCALL    Ran_num
  MOV      Ran_data10,B
  LCALL    Ran_num
  MOV      Ran_data11,B   ;随机取第12页第一个字符
  RET

;//////取数据子程序///////////////////////////////////
;------出口参数 data0,data1 (顺序数字)----------------
Font_data: MOV DPTR,#TAB_data
  MOV      A,R0
  MOV      B,#0AH
  DIV      AB
  MOVC     A,@A+DPTR
  MOV      data0,A
  MOV      A,B
  MOVC     A,@A+DPTR
  MOV      data1,A
  RET
;//////初始化定时器0////////////////////////////////
Init_tim0: MOV  TMOD,#01H
  SETB     EA
  SETB     ET0
  MOV      TH0,#3CH
  MOV      TL0,#0AFH
  SETB     TR0
  RET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TIM0:
  MOV      TH0,#3CH
  MOV      TL0,#0AFH
  RETI

楼主:
;//////随机数产生子程序/////////////////////////////
;------出口参数 B (随机数)------------------------
Ran_num:   MOV A,TL0
  MOV      B,#0AH
  DIV      AB
  RET

;//////1602写指令子程序/////////////////////////////
WR_COM:    CLR RS
  CLR            RW
  CLR            E
  ACALL    DELAY60MS
  SETB     E
  RET

;//////1602写数据子程序/////////////////////////////
;------入口参数 A (要写入的数据)-------------------
WR_DATA:
  MOV      P0,A
  SETB     RS
  CLR      RW
  CLR      E
  LCALL    DELAY60MS
  SETB     E
  RET

;//////延时子程序////////////////////////////
;------60MS延时子程序-----------------------
DELAY60MS: MOV R7,#75H
D2:        MOV R6,#0FFH
  DJNZ     R6,$
  DJNZ     R7,D2
  RET

;------600ms延时子程序----------------------
DELAY600MS: MOV R5,#0AH
D3:        LCALL    DELAY60MS
  DJNZ     R5,D3
  RET

;//////字型码表///////////////////////////////
TAB1: DB "   Welcome to   "
      DB "Buyixin's design"
      DB "  Now-Just-go!  "
      DB "Press Play_start"
TAB2: DB "  You Choose: "
      DB "   Play again   "
TAB_data:
      DB "0123456789"
TAB_code:
      DB "~!@#$%^&*?"

;//////程序结束///////////////////////////////
  END

网友A:
随即读RAM的数~~随机

楼主:
看一下全过程:
看到press play—Start时,按开始键,然后按上下翻页键找到你的那个新数据所对应的符号,然后按确认键,最后“神奇的一幕开始”显示出你刚才看的那个符号,再重新开始。

eg:你得到的新数据是16,那如果你找到的是16*,则1602就能显示出*。

网友B:
顶一下魔术师

网友C:
楼主您有的什么模拟软件?
我自己用的是PROTEUS 7 Professional,太老了,很多元件都不支持

网友D:
戏法与街头的小摊,"不用说就知道您姓什么"是一样的.

楼主:
你这沙发抢的可真快啊。
3# 一朝成名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匠人的裤衩啊,\(^o^)/~

楼主:
Proteus 7.5版本。
回复 网友C:
你可以下载第三方元件库。

网友E:
手动为每一个变量指定地址,够麻烦的。

网友F:
晕倒,这种纯粹的算法软件还要用asm来写吗?

楼主:
给个比较好的随机数产生方法呗。

顺便问一下icmap,怎么不用手动给变量分配地址啊???请赐教,谢谢。

网友G:
srand(read_ADC());//喂种,一次就够了
num=rand();//以后就不停调用rand()

至于想知道这个序列怎么产生的,看rand()的源码,往往也就是1行表达式

楼主:
这个貌似是C吧
回复 网友G:
不过还是谢谢。

网友E:
51 汇编变量、常量定义方法:
(Keil 汇编器和万利汇编器都支持此方法)
(还需要定义数据段,否则不能区分变量所在的段,如 DATA、IDATA、XDATA等)
1:定义字节变量用 ds 关键字,语法为:
    变量名  ds  分配的字节数
2:定义位变量用 dbit 关键字,语法为:
    位变量名  dbit 分配的位数
3:定义特殊功能寄存器(SFR)用 data 关键字,语法为:
    寄存器名 data 寄存器地址
4:定义可位寻址的特殊功能寄存器中的位用 bit 关键字,语法为:
    位名 bit 位地址
5:常量定义用 equ 关键字,语法为:
    常量名 equ 常数

楼主:
非常感谢,学习了。
我一直都没看过keil的使用手册,伪指令就这么一路用下来。
再次感谢。
不知可否在指教一下随机数的产生方法。

19# icmap

网友G:
笨啊,C编译通过了,点一下反汇编窗口,把汇编代码复制一下不就结了……

网友E:
单片机产生随机数的方法:
在多个不同的时刻读取定时器的 TL0 的最低一位(即判断 TL0 的奇偶性),每次读得的结果就是随机数的一位。
如果随机数是 1 Byte(0~255),则读取 TL0 的最低位 8 次组成该随机数。
关键是读取的时刻要没有什么规律才比较接近随机。

另外一个方法就是用 AD 转换,将 AD 引脚通过 1M 欧电阻接到 OSCO 引脚,读取 AD 值的最低一位,读8次则构成一个 1 Byte 的随机数。第二个方法的缺点就是可以从单片机的外部被人为的将 AD 引脚接到 GND,失去随机功能。

楼主:
我直接汇编嵌套C得了

21# mohanwei

楼主:
非常感谢。
我用的是第一种方法,

我得好好研究一下你说的第二种方法。

23# icmap

网友E:
补充一下,如果AD引脚在上电的瞬间不是高阻态,有可能造成晶振不起振。改为用 10M 欧电阻试试看。我没试过这种方法,仅仅是一个建议。:L

楼主:
自己来一个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支持支持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
支持支▓▓▓▓▓▓▓▓▓▓▓▓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
支▓▓▓▓▓▓▓▓▓▓▓▓▓▓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
支▓▓▓▓▓▓▓▓▓▓▓▓支持支持支持支▓▓▓▓▓▓▓▓▓▓▓支持支持支持
支▓▓▓▓▓▓▓▓▓▓▓▓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
支持▓▓▓▓▓▓▓▓▓▓支持支持支▓▓▓▓▓▓支持支▓▓▓▓▓▓▓支持支持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支持支持支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支持支持支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支持支持支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支持▓▓▓▓▓支持支持支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支持▓▓▓▓▓支持支持支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支持▓▓▓▓▓支持支持支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支持▓▓▓▓▓支持支持支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
支持▓▓支持支▓▓▓▓▓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支持支持支
支持▓▓▓▓▓▓▓▓▓▓支持支持支▓▓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
支持支▓▓▓▓▓▓▓▓▓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支持支持支
支持支持支▓▓▓▓▓▓▓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支持支持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支持支持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支持支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支持支持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支持支持

网友H(2010-04-07):
看过这个以前

网友I(2010-05-23):
能写出这样的汇编程序,已经很不错了!但是有些规范还不是很好,子程序/标号的命名,变量/常量的定义,程序的框架,还有待提高。

随机数,我的理解是,每种情况的发生,概率都是一样的,而且都是“几”分之一。如果是单单“算法”的随机,那么总是有规律的,随机的成份也不平衡,即有的情况概率大,有的情况概率小。我看过一个很复杂的随机数产生的外文,具体的忘记了,反正很复杂,就算如此,也不能保证每种情况都是几分之一。

所以,定时器计数是要的,但是随机数的读取就有问题了。看你的程序,是在程序中“直接”读取定时器值来作为随机数的。因为程序执行是一个大循环,那么执行到取随机数这块的时间,即使不是固定的时间,也相差不大。那么,随机数的产生,肯定不平衡,有些随机数出现的概率大,有些就很小。

复杂的随机数也许没有必要,也可以像以上所说的,用AD啊什么的。如果是我的话,我会用定时器来产生一个随机数表,在某一时刻,我按键按下,就产生一个随机数。比如,我要产生一个0到10的随机数。那么我就让定时器从0计算到10,10之后再返回0不断执行计数。某一时刻,按键按下,我就取定时器值赋给随机数。因为按键是随机(随时)按下的,所以每个数的产生,我认为都是10分值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