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用单片机控制电机正反转?

楼主(2009-10-15):
请问用单片机控制电机正反转该用步进电机还是直流电机,哪个更好?我是新手请多指教。

网友A:
单纯控制正反转,步进电机还是直流电机都可以由外部电路控制正反转。
好与不好,看你的用途。步进电机可以控制到很小的角度,直流电机只能控制转向和旋转时间,无法控制角度。

楼主:
谢谢2#,直流电机和步进电机原理不同。那个电机更灵敏些?

网友B:
不存在谁跟灵敏的说法,
只是要做准确定位时步进电机可以很容易,开环即可;而普通直流电机则要加上速度、位置检测做成闭环才行。

如果是用于动力,还是自流电机更好,毕竟步进电机效率太低

楼主:
4#,就是用于动力的

网友B:
很简单的,自己去搜索H桥电路、IC
也可以自己设计个:)

楼主:
哦,谢啦。我会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