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反三角函数怎样计算?

楼主(2009-10-16):
arctg(0.461)  = 24.75 (正确值)

在C51里
float D2;
D2 = atan(0.461) ;   //= 0.4319 (错误值)
D2 = atan (0.461 * 6.28 / 360);  //= 0.0084(用弧度来计数,也是错误值)

怎样才可在C51里计数反三角函数啦?

谢谢!!

网友A:
别加班太晚,容易糊涂的。。
D2 = atan(0.461) ;   //= 0.4319   ---> 0.4319/2/PI*360=24.746  是对的。。

网友B:
调用函数太占资源和时间,建议用查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