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表格不会自动调整列宽

楼主(2009-10-16):
hz, TE, se, IO, ck
Frequency (MHz)  Primary uses
0.032768Real-time clocks, quartz watches and clocks; allows binary division to 1 Hz signal (215×1 Hz)
1.8432UART clock; allows integer division to common baud rates. (213×32×52; 16×115,200 baud or 96×16×1,200 baud)
2.4576UART clock; allows integer division to common baud rates up to 38,400. (215×31×52; 64×38,400 baud or 2048×1,200 baud)
3.2768Allows binary division to 100 Hz (32,768×100 Hz, or 215×100 Hz)
3.575611PAL M color subcarrier
3.579545NTSC M color subcarrier. Because these are very common and inexpensive they are used in many other applications, for example DTMF generators
3.582056PAL N color subcarrier
3.686400UART clock (2×1.8432 MHz); allows integer division to common baud rates
4.096000Allows binary division to 1 kHz (212×1 kHz)
4.194304Real-time clocks, divides to 1 Hz signal (222×1 Hz)
4.332The RDS signal bit rate is at 1.1875 kbit/s. While the frequency of 4.332 MHz is the most commonly used crystal resonator, its multiples (2×4.332 MHz = 8.664 MHz or 4×4.332MHz = 17.328 MHz) have been used also.
4.43361875PAL B/D/G/H/I and NTSC M4.43 color subcarrier
4.9152Used in CDMA systems; divided to 1.2288 MHz baseband frequency as specified by J-STD-008
6.144Digital audio systems - DAT, MiniDisc, sound cards; 128×48 kHz (27×48 kHz). Also allows integer division to common UART baud rates up to 38,400.
6.5536Allows binary division to 100 Hz (65,536×100 Hz, or 216×100 Hz); used also in red boxes
7.15909NTSC M color subcarrier (2×3.579545 MHz)
7.3728UART clock (4×1.8432 MHz); allows integer division to common baud rates
8.86724PAL B/G/H color subcarrier (2×4.433618 MHz)
9.216Allows integer division to 1024 kHz and binary division to lower frequencies that are whole multiples of 1 Hz.
9.83040Used in CDMA systems (2×4.9152 MHz); divided to 1.2288 MHz baseband frequency
10.245Used in radio receivers; mixes with 10.7 MHz intermediate frequency (IF) yielding 455 kHz signal, a common second IF for FM radio[6]
11.0592UART clock (6×1.8432 MHz); allows integer division to common baud rates
11.2896Used in compact disc digital audio systems and CDROM drives; allows binary division to 44.1 kHz (256×44.1 kHz), 22.05 kHz, and 11.025 kHz
12.0000Used in USB systems as the reference clock for the full-speed PHY rate of 12 Mbit/s, or multiplied up using a PLL to clock high speed PHYs at 480 Mbit/s
12.288Digital audio systems - DAT, MiniDisc, sound cards; 256×48 kHz (28×48 kHz). Also allows integer division to common UART baud rates up to 38400.
13.500Master clock for PAL/NTSC DVD players, Digital TV receivers, etc. (13.5 MHz is an exact multiple of the PAL and NTSC line frequencies)
13.56Common contactless smartcard frequency (ISO/IEC 14443)
13.875Used in some teletext circuits; 2×6.9375 MHz (clock frequency of PAL B teletext; SECAM uses 6.203125 MHz, NTSC M uses 5.727272 MHz, PAL G uses 6.2031 MHz, and PAL I uses 4.4375 MHz clock)
14.31818NTSC M color subcarrier (4×3.579545 MHz). Common seed clock for modern PC motherboard clock generator chips, also common on VGA cards.
14.7456UART clock (8×1.8432 MHz); allows integer division to common baud rates
16.368Commonly used for down-conversion and sampling in GPS-receivers. Generates intermediate frequency signal at 4.092 MHz. 16.3676 or 16.367667 MHz are sometimes used to avoid perfect lineup between sampling frequency and GPS spreading code.
16.9344Used in compact disc digital audio systems and CDROM drives; allows integer division to 44.1 kHz (384×44.1 kHz), 22.05 kHz, and 11.025 kHz. Also allows integer division to common UART baud rates.
17.734475PAL B/G/H color subcarrier (4×4.433618 MHz)
18.432UART clock (10×1.8432 MHz); allows integer division to common baud rates. Also allows integer division to 48 kHz (384×48 kHz), 96 kHz, and 192 kHz sample rates used in high-end digital audio.
19.6608Used in CDMA systems (4×4.9152); divided to 1.2288 MHz baseband frequency
20.00010 Mbit/s ethernet
22.1184UART clock (12×1.8432 MHz); allows integer division to common baud rates
24full-speed USB (24MHz * 20 = 480Mbit/s); LCD monitor some MCU
24.576Digital audio systems - DAT, MiniDisc, AC'97, sound cards; 512×48 kHz (29×48 kHz); also used as bus reference clock in Firewire systems
25.000Fast Ethernet MII clock (100 Mbps/4-bit nibble)
25.175Common Video Graphics Array pixel clock (i.e., 640x350@70 Hz,640x400@70 Hz, 640x480@60 Hz)[7]
26.000Commonly used as a reference clock for GSM and UMTS handsets. (26 MHz is exactly 96 times the GSM bit rate)
26.2144Popular for 102.4 kS/s, 204.8 kS/s or similar sampling systems, when a power-of-two size FFT follows the sampling. In this case the FFT frequency bins end up to be at "nice" frequencies for humans. Also allows integer division to 25 Hz and multiples of 25 Hz (50 Hz, 100 Hz, 200 Hz); 26.2144 MHz = 100 x 218 = 25 x 220.
27.000Master clock for PAL/NTSC DVD players, Digital TV receivers, some modems etc. (27 MHz is an exact multiple of the PAL and NTSC line frequencies)
28.224 MHzused in some modems
28.375 MHzMaster clock for some PAL CCD cameras; 2 periods per pixel, 1816 periods per scan line, 567500 periods per frame
28.636 MHzMaster clock for some NTSC CCD cameras
29.4912UART clock (16×1.8432 MHz); allows integer division to common baud rates
30.0000common CPU clock
33.33common CPU clock
40.000common CPU clock, WiFi, OFDM
50.000Fast Ethernet (2×25 MHz)
66.667common CPU clock
80.0000common CPU clock

楼主:
Frequency (MHz)
Primary uses
0.032768Real-time clocks, quartz watches and clocks; allows binary division to 1 Hz signal (215×1 Hz)
1.8432UART clock; allows integer division to common baud rates. (213×32×52; 16×115,200 baud or 96×16×1,200 baud)
2.4576UART clock; allows integer division to common baud rates up to 38,400. (215×31×52; 64×38,400 baud or 2048×1,200 baud)
3.2768Allows binary division to 100 Hz (32,768×100 Hz, or 215×100 Hz)
3.575611PAL M color subcarrier
3.579545NTSC M color subcarrier. Because these are very common and inexpensive they are used in many other applications, for example DTMF generators
3.582056PAL N color subcarrier
3.686400UART clock (2×1.8432 MHz); allows integer division to common baud rates
4.096000Allows binary division to 1 kHz (212×1 kHz)
4.194304Real-time clocks, divides to 1 Hz signal (222×1 Hz)
4.332The RDS signal bit rate is at 1.1875 kbit/s. While the frequency of 4.332 MHz is the most commonly used crystal resonator, its multiples (2×4.332 MHz = 8.664 MHz or 4×4.332MHz = 17.328 MHz) have been used also.
4.43361875PAL B/D/G/H/I and NTSC M4.43 color subcarrier
4.9152Used in CDMA systems; divided to 1.2288 MHz baseband frequency as specified by J-STD-008
6.144Digital audio systems - DAT, MiniDisc, sound cards; 128×48 kHz (27×48 kHz). Also allows integer division to common UART baud rates up to 38,400.
6.5536Allows binary division to 100 Hz (65,536×100 Hz, or 216×100 Hz); used also in red boxes
7.15909NTSC M color subcarrier (2×3.579545 MHz)
7.3728UART clock (4×1.8432 MHz); allows integer division to common baud rates
8.86724PAL B/G/H color subcarrier (2×4.433618 MHz)
9.216Allows integer division to 1024 kHz and binary division to lower frequencies that are whole multiples of 1 Hz.
9.83040Used in CDMA systems (2×4.9152 MHz); divided to 1.2288 MHz baseband frequency
10.245Used in radio receivers; mixes with 10.7 MHz intermediate frequency (IF) yielding 455 kHz signal, a common second IF for FM radio[6]
11.0592UART clock (6×1.8432 MHz); allows integer division to common baud rates
11.2896Used in compact disc digital audio systems and CDROM drives; allows binary division to 44.1 kHz (256×44.1 kHz), 22.05 kHz, and 11.025 kHz
12.0000Used in USB systems as the reference clock for the full-speed PHY rate of 12 Mbit/s, or multiplied up using a PLL to clock high speed PHYs at 480 Mbit/s
12.288Digital audio systems - DAT, MiniDisc, sound cards; 256×48 kHz (28×48 kHz). Also allows integer division to common UART baud rates up to 38400.
13.500Master clock for PAL/NTSC DVD players, Digital TV receivers, etc. (13.5 MHz is an exact multiple of the PAL and NTSC line frequencies)
13.56Common contactless smartcard frequency (ISO/IEC 14443)
13.875Used in some teletext circuits; 2×6.9375 MHz (clock frequency of PAL B teletext; SECAM uses 6.203125 MHz, NTSC M uses 5.727272 MHz, PAL G uses 6.2031 MHz, and PAL I uses 4.4375 MHz clock)
14.31818NTSC M color subcarrier (4×3.579545 MHz). Common seed clock for modern PC motherboard clock generator chips, also common on VGA cards.
14.7456UART clock (8×1.8432 MHz); allows integer division to common baud rates
16.368Commonly used for down-conversion and sampling in GPS-receivers. Generates intermediate frequency signal at 4.092 MHz. 16.3676 or 16.367667 MHz are sometimes used to avoid perfect lineup between sampling frequency and GPS spreading code.
16.9344Used in compact disc digital audio systems and CDROM drives; allows integer division to 44.1 kHz (384×44.1 kHz), 22.05 kHz, and 11.025 kHz. Also allows integer division to common UART baud rates.
17.734475PAL B/G/H color subcarrier (4×4.433618 MHz)
18.432UART clock (10×1.8432 MHz); allows integer division to common baud rates. Also allows integer division to 48 kHz (384×48 kHz), 96 kHz, and 192 kHz sample rates used in high-end digital audio.
19.6608Used in CDMA systems (4×4.9152); divided to 1.2288 MHz baseband frequency
20.00010 Mbit/s ethernet
22.1184UART clock (12×1.8432 MHz); allows integer division to common baud rates
24full-speed USB (24MHz * 20 = 480Mbit/s); LCD monitor some MCU
24.576Digital audio systems - DAT, MiniDisc, AC'97, sound cards; 512×48 kHz (29×48 kHz); also used as bus reference clock in Firewire systems
25.000Fast Ethernet MII clock (100 Mbps/4-bit nibble)
25.175Common Video Graphics Array pixel clock (i.e., 640x350@70 Hz,640x400@70 Hz, 640x480@60 Hz)[7]
26.000Commonly used as a reference clock for GSM and UMTS handsets. (26 MHz is exactly 96 times the GSM bit rate)
26.2144Popular for 102.4 kS/s, 204.8 kS/s or similar sampling systems, when a power-of-two size FFT follows the sampling. In this case the FFT frequency bins end up to be at "nice" frequencies for humans. Also allows integer division to 25 Hz and multiples of 25 Hz (50 Hz, 100 Hz, 200 Hz); 26.2144 MHz = 100 x 218 = 25 x 220.
27.000Master clock for PAL/NTSC DVD players, Digital TV receivers, some modems etc. (27 MHz is an exact multiple of the PAL and NTSC line frequencies)
28.224 MHzused in some modems
28.375 MHzMaster clock for some PAL CCD cameras; 2 periods per pixel, 1816 periods per scan line, 567500 periods per frame
28.636 MHzMaster clock for some NTSC CCD cameras
29.4912UART clock (16×1.8432 MHz); allows integer division to common baud rates
30.0000common CPU clock
33.33common CPU clock
40.000common CPU clock, WiFi, OFDM
50.000Fast Ethernet (2×25 MHz)
66.667common CPU clock
80.0000common CPU clock

楼主:
确实不行

楼主:
在WORD中处理过后的情况:

Frequency (MHz)
Primary uses
80.0000
common CPU clock
66.667
common CPU clock
50.000
Fast Ethernet (2×25 MHz)

40.000
common CPU clock, WiFi, OFDM
33.33
common CPU clock
30.0000
common CPU clock
29.4912
UART clock (16×1.8432 MHz); allows integer division to common baud rates

28.636 MHz
Master clock for some NTSC CCD cameras
28.375 MHz
Master clock for some PAL CCD cameras; 2 periods per pixel, 1816 periods per scan line, 567500 periods per frame
28.224 MHz
used in some modems
27.000
Master clock for PAL/NTSC DVD players, Digital TV receivers, some modems etc. (27 MHz is an exact multiple of the PAL and NTSC line frequencies)

26.2144
Popular for 102.4 kS/s, 204.8 kS/s or similar sampling systems, when a power-of-two size FFT follows the sampling. In this case the FFT frequency bins end up to be at "nice" frequencies for humans. Also allows integer division to 25 Hz and multiples of 25 Hz (50 Hz, 100 Hz, 200 Hz); 26.2144 MHz = 100 x 218 = 25 x 220.
26.000
Commonly used as a reference clock for GSM and UMTS handsets. (26 MHz is exactly 96 times the GSM bit rate)
25.175
Common Video Graphics Array pixel clock (i.e., 640x350@70 Hz,640x400@70 Hz, 640x480@60 Hz)[7]

25.000
Fast Ethernet MII clock (100 Mbps/4-bit nibble)

24.576
Digital audio systems - DAT, MiniDisc, AC'97, sound cards; 512×48 kHz (29×48 kHz); also used as bus reference clock in Firewire systems

full-speed USB (24MHz * 20 = 480Mbit/s); LCD monitor some MCU
22.1184
UART clock (12×1.8432 MHz); allows integer division to common baud rates

20.000
10 Mbit/s ethernet

19.6608
Used in CDMA systems (4×4.9152); divided to 1.2288 MHz baseband frequency

18.432
UART clock (10×1.8432 MHz); allows integer division to common baud rates. Also allows integer division to 48 kHz (384×48 kHz), 96 kHz, and 192 kHz sample rates used in high-end digital audio.
17.734475
PAL B/G/H color subcarrier (4×4.433618 MHz)
16.9344
Used in compact disc digital audio systems and CDROM drives; allows integer division to 44.1 kHz (384×44.1 kHz), 22.05 kHz, and 11.025 kHz. Also allows integer division to common UART baud rates.
16.368
Commonly used for down-conversion and sampling in GPS-receivers. Generates intermediate frequency signal at 4.092 MHz. 16.3676 or 16.367667 MHz are sometimes used to avoid perfect lineup between sampling frequency and GPS spreading code.

14.7456
UART clock (8×1.8432 MHz); allows integer division to common baud rates

14.31818
NTSC M color subcarrier (4×3.579545 MHz). Common seed clock for modern PC motherboard clock generator chips, also common on VGA cards.

13.875
Used in some teletext circuits; 2×6.9375 MHz (clock frequency of PAL B teletext; SECAM uses 6.203125 MHz, NTSC M uses 5.727272 MHz, PAL G uses 6.2031 MHz, and PAL I uses 4.4375 MHz clock)
13.56
Common contactless smartcard frequency (ISO/IEC 14443)

13.500
Master clock for PAL/NTSC DVD players, Digital TV receivers, etc. (13.5 MHz is an exact multiple of the PAL and NTSC line frequencies)

12.288
Digital audio systems - DAT, MiniDisc, sound cards; 256×48 kHz (28×48 kHz). Also allows integer division to common UART baud rates up to 38400.
12.0000
Used in USB systems as the reference clock for the full-speed PHY rate of 12 Mbit/s, or multiplied up using a PLL to clock high speed PHYs at 480 Mbit/s
11.2896
Used in compact disc digital audio systems and CDROM drives; allows binary division to 44.1 kHz (256×44.1 kHz), 22.05 kHz, and 11.025 kHz
11.0592
UART clock (6×1.8432 MHz); allows integer division to common baud rates

10.245
Used in radio receivers; mixes with 10.7 MHz intermediate frequency (IF) yielding 455 kHz signal, a common second IF for FM radio[6]

9.83040
Used in CDMA systems (2×4.9152 MHz); divided to 1.2288 MHz baseband frequency

9.216
Allows integer division to 1024 kHz and binary division to lower frequencies that are whole multiples of 1 Hz.
8.86724
PAL B/G/H color subcarrier (2×4.433618 MHz)
7.3728
UART clock (4×1.8432 MHz); allows integer division to common baud rates

7.15909
NTSC M color subcarrier (2×3.579545 MHz)
6.5536
Allows binary division to 100 Hz (65,536×100 Hz, or 216×100 Hz); used also in red boxes

6.144
Digital audio systems - DAT, MiniDisc, sound cards; 128×48 kHz (27×48 kHz). Also allows integer division to common UART baud rates up to 38,400.
4.9152
Used in CDMA systems; divided to 1.2288 MHz baseband frequency as specified by J-STD-008
4.43361875
PAL B/D/G/H/I and NTSC M4.43 color subcarrier

4.332
The RDS signal bit rate is at 1.1875 kbit/s. While the frequency of 4.332 MHz is the most commonly used crystal resonator, its multiples (2×4.332 MHz = 8.664 MHz or 4×4.332MHz = 17.328 MHz) have been used also.
4.194304
Real-time clocks, divides to 1 Hz signal (222×1 Hz)

4.096000
Allows binary division to 1 kHz (212×1 kHz)
3.686400
UART clock (2×1.8432 MHz); allows integer division to common baud rates

3.582056
PAL N color subcarrier

3.579545
NTSC M color subcarrier. Because these are very common and inexpensive they are used in many other applications, for example DTMF generators

3.575611
PAL M color subcarrier

3.2768
Allows binary division to 100 Hz (32,768×100 Hz, or 215×100 Hz)
2.4576
UART clock; allows integer division to common baud rates up to 38,400. (215×31×52; 64×38,400 baud or 2048×1,200 baud)
1.8432
UART clock; allows integer division to common baud rates. (213×32×52; 16×115,200 baud or 96×16×1,200 baud)
0.032768
Real-time clocks, quartz watches and clocks; allows binary division to 1 Hz signal (215×1 Hz)

楼主:
照样不行!!

网友A:
已经调整为自动,请LZ测试!
另外请网友们测试下对其他的版面和样式有无影响,以便尽快修正!

楼主:
已经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