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外部12V电源和3.7V锂电池切换的问题

楼主(2009-10-16):
一款手持设备,正常时外部12V供电,转化到内部系统为5V和3.3V供电,同时给锂电充电;掉电时单节锂电池通过升压芯片到5V,然后给系统供电。

遇到的难题是:由于内部系统同时使用了5V和3.3V,所以断电时需要在图示A处进行切换,想到可以用一个5V常开常闭两路输出的小继电器进行切换,但是总是觉得这个方法有点夸张了,而且电池供电时还不能通过一个总开关来停止,即便在A 处放置开关,那也会造成12V到Ap1513长期处于工作状态(只是负载很小而已)。

关于两路电源看到很多人推荐过使用两个二极管的方案,根据两路电压差从而实现谁电压高谁供电。但是因为这里锂电使用了升压到5V的DCDC,本人就有点糊涂了,总觉得没办法去实现,不知道各位高手有没有好的电路可以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取锂电池3.3V信号作比较

网友B:
唉,不要自己设个套把自己绕晕了

检测是检测,切换是切换,开关是开关,可以视为互不相干的3个部分
很明显应该在外界电源处检测,切换肯定不会简单,但独立开来准确控制各部分即可

至于开关,外界电源就算关机时部分电路有电又怎样?

网友C:
充电管理芯片cn3052
CN3052是可以对单节锂离子或者锂-聚合物可充电电池进行恒流/恒压充电的充电器电路。该器件内部包括功率晶体管,应用时不需要外部的电流检测电阻和阻流二极管。CN3052只需要极少的外围元器件,并且符合USB总线技术规范,非常适用于便携式应用的领域。热调制电路可以在器件的功耗比较大或者环境温度比较高的时候将芯片温度控制在安全范围内。调制输出电压为4.2V,精度达1%。充电电流的大小可以通过一个外部电阻调整。当输入电压(交流适配器或者USB电源)掉电时,CN3052自动进入低功耗的睡眠模式,此时电池的电流消耗小于3微安。其它功能包括输入电压过低检测,自动再充电,芯片使能输入端,电池温度监控以及状态指示等功能。

你的系统用两个二极管切换就行了,CN3052可不必理会.

楼主:
您的意思是不是大概像下面这个电路,使用2个二极管,但是我这边应该在D1后紧跟放置一个3.3V到5V的升压芯片,这样的话两路电源的压差关系就被破坏,我估计LI电还是会不停地放哦,请指教,谢谢!

网友C:
1. 把D1移到SP6641输出端
2. 当12V有电时,D1截止,SP6641几乎空载时(仅为D1反向漏电流),耗电极小,应该不会影响太大
3. 当12V失电时,D1导通,由备用电池升压后对系统供电

楼主:
tyw您的意思我大概理解为:          (您看对不对,谢谢!)
先用6641升压,然后再接D1,此时:
1. 外部有5V供电时,由于两个二极管D1、D2自身的压差特性,外部D2的电压还是高于D1的电压,因此电池不会供电,只会有一个逆向的D1反向漏电流在往电池方向流动。
2.当外部断电时,D1端会输出给系统供电。

楼主:
另外下面这个电路是不是更好一些:我在M1的输出端加SP6641,请指教,谢谢!

网友C:
可以的,且电池供电时压降更小一点,但稍复杂一点,成本稍高

网友D:
回复 楼主:
只要改变下电路的形式,可以简单用两个二极管实现,而且电池不放电。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样AP1513就只能选3.3V的,但是平时充电就有问题了。

网友D:
没有仔细看,这样的结构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