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推荐的锂电保护电路图的疑问

楼主(2009-10-16):
请教一下,这里Q1、Q2应该选择什么型号的管子呢?

另外为何要使用2个元件呢,开关管一个不就够了吗?

网友A:
Q1 NMOS   ;   Q2  PMOS  型号要根据systemload的参数进行匹配。
理论上一个开关管也行,用两个可能也是匹配问题!
个人见解~^_^

网友B:
mos管的选择要看电流等
使用两个是因为一般的mos管内部都有保护二极管

楼主:
还是不明白,这个和“mos管内部都有保护二极管”有何直接关系呢?
见笑了,本人愚钝,请多指教,谢谢!

网友B:
回复 楼主:

给你一个mos管的图,你画画使用一个和使用两个的电路,看会是什么效果

网友C:
都是用N-MOS管

网友D(2013-03-06):
充电、放电分开控制,当然需要两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