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解答笔试题

楼主(2009-10-16):
一个信号源(含内阻),用两个放大倍数一样的运放A,B放大,测得A的输出电压比B的输出小,问:是A,B的输入电阻还是输出电阻的原因,如果是输入电阻,哪个的大;如果是输出电阻,哪个的大?

     谢谢各位高手了、、、(我觉得是A的输出电阻必B的大的原因)

网友A:
既然讲到信号源有内阻,那么,输入电阻应当是主因。虽然放大器的开环放大倍数,也有一定的影响。

如果是输入电阻,应当是输出大的那个输入电阻大
如果是输出电阻,应当是输出小的那个输出电阻大

楼主:
谢谢ic921~我觉得   运放的   输入电阻很大,不会造成影响。如果是  运放电路的输入电阻    倒是有影响

网友A:
当然。不过,你帖子中关于输入电阻和输出电阻的描述,显得范围也有点大了。

楼主:
再次感谢IC921

网友A:
客气了,我马上就要上班去了,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