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2的波特率可不可以自己随意定义?

楼主(2009-10-16):
最近看到一个产品的波特率很奇怪,大约是130208,这么高的波特率,是不是是设计者自己定义的?比常用的9600的高很多倍了!

网友A:
自己做的产品当然可以随意定,但别人的电脑可不一定支持:lol

网友B:
技术上可以,工程上不行。

楼主:
工程上怎么不行?都用一个定义的波特率不就行了?

网友C:
技术/工程上都可,但标准上不可。

网友D:
别说是波特率,电阻电容芯片可以定做,就算是装机用到的螺丝钉都可以按自己的螺纹参数来车。

网友E:
完全可以...之前做过一个422总线的波特率搞到4.5MHz,那叫一个迅速...反正只是设备内屏与主机的通讯,不关别人什么事,所以这种场合没必要搞标准波特率

网友F:
如果仅内部使用,并且再也不打算通过计算机调试通讯了,设个奇特的波特率也未尝不可,还可以稍稍防盗……

网友G:
呵呵,就是一个波形而已。。。
随你怎么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