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ADS编译问题

楼主(2009-10-16):
ERROR:Execution region ROM_EXEC overlaps with execution region IRAM,
ERROR:Execution region ROM_EXEC overlaps with execution region HEAP,

请问大家上面这两个是什么错误,怎么解决?是不是有部分地址重叠了?还是?
我是在编译SmartARM2300开发板里面的例程出现这个问题?怎么zlg的例程也会有问题呢?

网友A:
我没有用过SmartARM2300,但是一般ARM系统存储器都有多种配置。你可以根据板子和arm的实际情况改一下scatter文件

网友B:
SmartARM2300开发板,我没有用过

网友B:
不知道是不是和其他开发板一样

网友B:
我用的开发板,是我自己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