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有经验丰富.愿重金谢

楼主(2009-10-16):
我厂要我开发一款直流机正反转.用无线遥控.做了8个月都没解决.
1.我使用遥控器控制24V的直流电机正反转,当遥控器距离远点之后,只能把电机启 动,却停止不了了,只有站近了才能停下,请问我应该怎么减少电机对遥控信号的干扰?
2.我的遥控器正常情况下距离可以达到100M以上,可是现在却只能在1M左右的地方才有效。
3.直流机工作~=100w我电机2极2组用了LC.L=8mh磁环.c=104.cbb.不行.电机导线上套一个小磁环.没试.不知它工作原理怎样呢.
4.现在那直流机工作时频普范围太宽10k~1000M我那超外差是315M.电源先用环行变压器输出2组12v.经桥堆变24v直流没平波经寄电器送电机.再用1N4007从变压器输出317稳12v.再2个78L05分别稳pic16c54c和超外差接收机.
5.我的控制板放电机上面.
6.24v直流没平波后也试过.没效果.

网友A:
晕,8个月啊~~~

先去找chunyang换个好的无线模块吧
这么长时间造成的损失,可以买好多好多个了....

楼主:
大佬.那接收模块是最好的厂家也提供不出更好的.不只那位有更好法.qq.450312191. 18929949954余

网友B:
用NRF905不可以吗,接收带一个吸盘天线,前段时间做了一个遥控器控制16个点,
下面带有很多电机,距离20米左右,够用了

网友B:
我做的时候电机用交流接触器控制,接触器一动无线模块就死机,后来在接触器上并了一个
RC阻容吸收一下就好了,现在用得还可以

网友C:
大家思考一下
          会不会是电机转动所产生的磁场屏蔽(或是衰减)了无线遥控发出的指令呢?

网友D:
不是什么屏蔽而是电磁干扰,电机的电刷、接触器的触点会打火,火花则会产生广谱电磁干扰,电磁干扰降低了信噪比,信道品质因之下降,若电路上感应出较高瞬态电压而抗干扰设计又不良时甚至会使电路无**常工作如程序跑飞、逻辑错误、复位等等。

网友C:
恩   没表达清楚
    完全同意LS,   LZ可以试试NRF401/403/905,这可是挪威产的一块单片无线收发芯片.....专门为工业控制应用领域而开发的

网友E:
电机、MCU都会影响接收灵敏度

网友F:
真有这么难吗?

你那个直流电机是一个宽频干扰源啊?

网友G:
要控制多远?若只要十来米,最好用红外,

网友H:
确定是干扰把电机接地,弄个金属网罩住电机,试试。

网友I:
电机外壳接大地试一下,我有个项目这样做了之后大幅降低了干扰

网友J:
先屏蔽电机,实在不行换个无线发射模块。

网友K:
1:无线模块改变功率更大,改成频率433mhz或以上的。
2:最好测试一下电机运转的时候,在那个点上的干扰更大。直流电机运转的时候同时存在辐射和传导干扰。辐射干扰将会影响到无线信号,而传导干扰也会影响到主板的无线控制模块的数据接收。根据情况选择对应的磁环和增加EMC方面的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