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伙帮忙介绍一下是否有此封装(78M05 PIN对PIN)的3.3V电源IC

楼主(2009-10-16):
(图片)

楼主:
78M05最低只到5V,电路想改成3.3V供电不想重先做板,请大伙帮忙一下,看是否有类似的IC,谢谢!

楼主:
求助更新一下

网友A:
1117系列封装好象通用的,我用3.3V和2.5V的直接换,5V的印象中也是一样的,不过不是楼主您这种封装.

网友B:
78M系列封装都一样的
78M33就是3.3v,但是你原来5v,现在3.3v,压降就多了1.7v了,发热严重。

网友C:
KIA78D33

网友D:
1117-3.3就是3.3V但封装是223

楼主:
谢谢各位,1117是封装不同, KIA78D33 看了资料应该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