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103运行的怪现象

楼主(2009-10-16):
我将LPC2103在KEIL环境中编程,编译编译通过,调试也出来结果。可是退出来时却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接着就把KEIL环境自动关闭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系统内存不足,或软件**有问题,或其它

网友B:
文件有问题,你好好检查一下文件。

网友C(2010-09-26):
好像是病毒,没什么影响,

网友D:
这个应该是程序的问题,再检查下吧,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E: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坐等高手

网友F(2010-11-04):
是不是你电脑的问题啊

网友D:
c重新打开就可以了吧!

网友G: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