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试题求助

楼主(2009-10-16):
   一个信号源(含内阻),用两个放大倍数一样的运放A,B放大,测得A的输出电压比B的输出小,问:是A,B的输入电阻还是输出电阻的原因,如果是输入电阻,哪个的大;如果是输出电阻,哪个的大?

     谢谢各位高手了、、、(我觉得是A的输出电阻必B的大的原因)

在新手园地发帖,没人回,就发到这边了,各位见谅了

网友A:
他给了前提条件(信号源内阻),一般分析就可以认为是输入阻抗影响输入信号幅值(例外情况是运放驱动能力不足,难以正常驱动设计错误的输出电阻)。
LZ学的全还给学校了,就算是输出电阻问题,怎么可能是A电阻大?!

楼主:
3楼的你给详细说说~没懂你说的什么意思

网友B:
运放的输入电阻和信号源的内阻把信号电压给分了。运放的输入电阻大就分得多输出就大点。

楼主:
不同意楼上所说。
我的理解是:如果整个运放电路的输入电阻按照你的解释成立
可如果单指运放的输入电阻我觉得没影响

网友C:
信号源内阻和运放的输入电阻分压(由于不知输入方式,此输入电阻包括运放整体电路的输入电阻),信号放大后,运放的输入电阻和测试电压仪器的输入电阻分压;所以如果是输入电阻的问题,应该是A的输入电阻小,如果是输出电阻的问题,那么则是A的输出电阻大;可以这样理解么?运放的输入电阻和输出电阻分别以信号源电阻和测试仪器内阻作为参照的。

网友C:
运放的输出电阻和测试仪器的输入电阻分压,不好意思,打字打错了

网友D:
输入,B大,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E:
同意7楼的说法。

网友F:
这样的问题楼主可以自己给出假设条件回答的.
这样含糊的问题可以回答出很多的可能性.
不过估计出题的人主要还是问个较基础的情况吧,
知道运放有输入阻抗和输出阻抗两个指标吧.所以即可能是输入电阻的问题也可能是输出电阻的问题.出题的人估计希望你两个都回答.
输入阻抗等效与信号源分压
输出阻抗等效与测量仪器或负载电阻分压(可能不是简单的分压)

网友G:
这么个表达不好说什么原因,两个运放的输入阻抗是可能不一样,但有可能相对信号源的输出阻抗都很大,这样运放输入阻抗问题是可以忽略的,但是有一个是肯定的,不同的运放甚至是相同的运放同一放大倍数下的输出也会不一样,误差总是存在的。

网友H:
问运放的输入和输出阻抗,这种笔试题真没意思。
还不如问,接A,B 2个负载,哪个负载大?

网友I:
这个题目主要是考察我们的分析能力,不能这么笼统的回答。
首先,输入电阻越大,对信号衰减越小,这样在带同样的负载时,且放大器的输出电阻相同时。输入电阻越大,电压放大效果越好。
其次,输出电阻越小,对输出信号衰减越小。对电压的放大效果越好。
所以这两个方面都有影响,不能以偏概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