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圈教你玩USB]
HID设备(VIDPID完全相同)不能同时在同一台电脑上使用!

楼主(2009-10-16):
HID设备(VIDPID完全相同)不能同时在同一台电脑上使用!
项目状况说明:
1。芯片HT82M99E
2。虚拟成键盘,上传少量数据
3。电路设计参照DATASHEET
问题描述:
1。个别产品不能在某些电脑上使用
2。两个产品不能同时在某些电脑上使用,否则会蓝屏,或者提示“由于系统中已有一个重复的设备,windows 无法加载这个硬件的设备驱动程序,(代码 42)”

请教,上述原因何在?
1。82M99E芯片原因?
2。底层代码原因?
3。配置最大电流过大(实际配置最大100mA,实际测量是50mA)?

网友A:
是否使用了序列号(device descriptor中),如果是,需要确保序列号不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