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机原理有的讲x86,有的讲51,有什么区别?????/谢谢

楼主(2009-10-16):
微机原理有的讲x86,有的讲51,有什么区别?????/谢谢

网友A:
原则上没差别,只是具体基于什么处理器核的区别。

类似《微机原理》等课程的内容要点在于:

1)体系结构——注意理解“微机系统”的体系结构的特点。

2)汇编语言——注意其一般形式和语言特性。

3)扩展技术——注意各类内存的扩展。

4)接口技术——注意各类接口(如界面,AD,DA,UART,IIC,USB....等等)的相关技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刚吃完饭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