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中Remove Objiect code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9-10-16):
ADS, code, ov, AD, tc
ads中Remove Objiect code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单从字面意思就是移除目标文件,就是说将编译生成的.o文件移除。

网友B:
单从字面意思就是移除目标文件,就是说将编译生成的.o文件移除。
引用 网友A:
我也这么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