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开关电源交流输入端元件选型

楼主(2009-10-16):
一般交流输入端会:火线串联保险丝,NTC,火零线之间并联电容和放电电阻!

请问如何确定这些器件参数,次序是什么?

UL和EMC标准都有哪些要求?谢谢了,各位

网友A:
这些元件的选择,范围比较宽,不是很严格。
保险容量的选择,应该根据正常工作时的电流,放大数倍。例如正常工作时电流1A,选择2A不能说错,选择5A也不能说错。实际上,保险的额定电流也不像电阻那样,相邻的两种数值仅差5%或更小。
只要搞清楚这些元件起什么作用,就可以正确选择。有时甚至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增加或去掉若干元件。
至于UL标准,那不是这里可以说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