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D触发器的小问题

楼主(2009-10-16):
一个关于D触发器的问题,采用quartus7编译并仿真,如图1,

如果在仿真文件中手动将d端置为1,那clk端来一个脉冲,q端由0变为1,此后无论clk怎样变化,q端保持为1,这是我所期望的结果,如图2,

但是如果在程序中直接将d端接到vcc,如图3:

仿真出来q端则一直为高,而与clk无关?如图4: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谢谢!

网友A:
上电就触发了

楼主:
不明白。两种方式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任何触发器都有一个初始值

网友B(2011-03-22):
上电初始值虽然是随机,但与D端直接接VCC有关吗?

网友B:
正常情况下,应当在时钟操作前清零

网友C:
在clk从低电平升到高点平时,q随d的变化而变化,所以升高了,在clk变为高电平以后q将一直不变。

网友D:
由于D触发器特性方程为:Q(n+1)=D  CP上升沿有效,即:CP来一个上升沿,输出端输出此刻的D值,由于你D端接VCC始终为高,故输出也就是高了,不管CLK怎么变咯

网友E(2011-04-25):
D触发器clk上升沿有效的话,它只会在上升沿抓取d值并且输出!根据你提供的信息,clk每次抓到d的值都是VCC,输出就不言而喻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