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看下这电阻为什么会烧

楼主(2009-10-16):
大体画了下,就是两个IGBT带电机正反转的,其中一个的一路带的电阻在电机带负载时候老烧,空转没事(以前这带过更大功率的电机都没事)。
而且只是Q2导通Q1没打开时候烧那个22欧电阻,电容测量过且换过新的都还老样子,其他三路的都没事,电机的电枢正负间也有个同样的RC也没事,这个烧的焊点也没碰到其他,我很纳闷,请教下谁能看懂帮忙出出主意

楼主:
E2接120--上,E2和C2E1脚间也接了个同样的RC也没事,至于IGBT是600V75A够大,我电机才110V80W的

楼主:
带变速箱空转没事,负载越大开始有点热了(还是只是其中一个,电机反复正反转)
有明白人吗,神啊 给指导下

网友A:
看不懂。
电源在哪里?电机在哪里?
IGBT是600V75A,并联4148?

楼主:
上面贴一半 那整个的给看看  二极管是IGBT内部的寄生二极管要了个电路板图给看看。
模模糊糊 上面9 10接电机,11也就是两个最左侧的点接120+,右上角12接120-,左侧的脚是接触发,就是最外侧的那两路得电阻忒容易发热 中间那两个电阻倒还没烧过

网友B:
是PWM驱动的吗

如果是,频率又高时,那个电容相当于一个阻值很少的电阻,这样22欧电阻就有可能过载了.

楼主:
电机只有两档速度,变速时改变占空比降下速度后,然后电机前后30~40cm内来回移动几个回合,
直走就刚启动时充放电就一点,来回走充放电次数就很多了,看电阻上确实因为如此,是脉冲频率的事吧?
我依旧纳闷:
同样的还有三路也有个烧热点的,但也有俩不热的啊
还有这个和电机的负载大小是个怎么个关系?为什么只在负载大时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