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新手提问】ST_LINK与 STM8S103F 连接疑问

楼主(2009-10-16):
本人刚刚接触微处理器,问题也许很幼稚,还请多多帮忙。

我现在想利用ST_LINK连接STM8s103F,现请教各位:

1、该芯片最少要接那些脚,还要接其他元器件吗?(最好能贴张接线图)

2、5v电源是否直接接到芯片的VDD和VSS之间?

3、ST_LINK用4线(VCC,SWIM,GND,RESET)与STM8s103F连接,这个VCC是供电吗?

网友A:
ST_LINK提供MCU的电源,需要另外给MCU提供5V电源。
发个简单的图给你

网友B:
不要用5V供电应用3伏,因为STLINK是3伏地,这个问题我在坛子里已经说明了

楼主:
感谢 eric_123和ddllxxrr的帮助 。最近忙编程也没来得及感谢你们。见谅。

楼主(2009-11-16):
问题解决:
1、至少要接
   NRST (到仿真器)(通过104瓷片电容接地即可)
    VDD(到仿真器)(5V或3.3V)
    VSS(到仿真器)(接地)
   VCAP(通过104瓷片电容接地即可)
    SWIM (到仿真器)
2、5v电源是直接接到芯片的VDD和VSS之间
3、ST_LINK用4线中的VCC是直接接到芯片脚的VDD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