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不释放!!急

楼主(2009-10-16):
短路试验后,继电器不能释放,把继电器拿下来还是这样。为什么?把继电器拍一下,触电就释放了。很想不通?希望高手来回答一下

网友A:
应该是粘连了吧。
具体说说电源和电流的情况。俺要去上班了,有人给你回答的

楼主:
我做的是短路试验,就是按键后继电器工作,一工作就短路!然后跳闸!“拿下来”测继电器的脚,发现是短路的,说明没有释放,但是拍一下就释放了。是不是短路后有什么造成继电器不释放

网友B:
没图没真相……
继电器触电发热导致部分融在一起也许是原因之一

网友C:
唉,你的继电器触点根本就不能承受那么大的短路电流,一短路就把触点烧的粘连了

楼主:
但是拆开来看,继电器的触点一点损坏都没有啊,再装上又能正常工作了

楼主:
只要拍一下就释放了- -!

网友C:
自己拆开用显微镜观察下触点

楼主:
自己拆开用显微镜观察下触点
引用 网友C:
洗碗机是不是也碰到过我的情况,刚我去仔细看了,确实不一样了。谢谢

网友B:
:lol 一定要注意继电器的容量的。

楼主:
:lol 一定要注意继电器的容量的。
引用 网友B:
短路试验,无所谓容量

网友C:
怎么会“无所谓容量”呢???

网友D:
短路试验发热量太大,卡死了吧

网友E:
无所谓容量……?
语出惊人……

楼主:
短路试验,也要考虑到容量吗?希望前辈指点

网友F:
加个压敏电阻试下,电压过高过低都有继电器吸死的可能

网友G:
短路的时候电流一般都比较大,继电器合的时候,接触部分还是有空隙的,这时候大的短路电流就在这里产生了电弧,导致触电高温粘连,所以...

网友F:
18楼,
按你的说法,我有点想不通的是.我在用继电器控制220V时,继电器接电机,电流9A, 继电器不吸死, 换成控制380V,继电器控制交流接触器线圈,电流70mA, 继电器老是是吸死.是同一个继电器. 这个跟电流大小好象关系不大吧

网友H:
楼主说的“短路实验吸死” 和  “换成控制380V,继电器控制交流接触器线圈,电流70mA” 是同一个实验?
请描述详细些,照你现在的说法是解释不通的。

网友I:
加一个二极管

网友F:
不是,第二个试验,是我在工程中发现的与楼主无关

一台机器以前是用220V单相1100W电机,我直接用继电器控制,没有继电器吸死现象
后来换成380V三相1100W电机,改动继电器控制,交流接触器(电流70mA),由交流接触器控制电机.继电器老是吸死.后来加压敏电阻后有改善

所以我怀疑这个问题跟电流关系不大

网友J:
不考虑触点容量只有一个前提:触点是超导体做的。短路瞬间的电流很大,如果触点容量不足或材料不合适就会发生粘连现象,至于楼上所遇问题仍是瞬态电流所致,感性负载下,瞬态电流并不是简单的欧姆现象,要考虑感生电压的影响,加压敏电阻起到了分流作用,所以有改善。

网友K:
二个触电之间加103消火花电容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J:
消火花电容的作用有限,其目的也不是防止触点粘连。

网友A:
短路试验,无所谓容量
引用 楼主:

不对,接触器、继电器都有短路电流限制。

换个词说,它是“短路电流分断能力(说法是否标准,另说)”,意思是如果电流过大,它是无法分断的。

除非不想分断,否则都不能“无所谓”。

网友L:
回复 楼主:
短路试验中因大电流造成弱连接,一振动就脱开,该弱连接有可能是电流热造成,有可能是微量的剩磁。

网友M(2009-12-03):
电压越高,对继电器触点考核越苛刻。再加上是电机负载,感性呀,朋友。拉弧,或是电阻焊,不知道LZ知道不,就是这个道理。短路实验也要在继电器的允许范围内,不然还要什么大电流的交流接触器呢。继电器都会有一个允许的过电流,但时间也都非常短

网友N:
靠,不会时电流他大烧粘连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