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IO进行数字信号的输入

楼主(2009-10-16):
现在有一逻辑信号(只有0V和5V)想用PSOC的一个IO来接收,并用串口发送到PC机。我把P0.0设成stdcpu ,High Z不知行不行。 这是两个独立的电路,我只用一条线把信号接到此IO口上,可接收是明显错误的。

网友A:
这个解决了吗

网友B:
设成stdcpu ,High Z应该行

楼主:
设成stdcpu ,High Z应该行
引用 网友B:

可是我做的不行啊

网友C:
那样设置是有点问题吧

网友B:
应该是设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