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输出线性可调频方波疑问求解

楼主(2009-10-16):
知道很多高手讨厌菜鸟直接上传一大段程序,但小弟实在比较菜,怕有任何问题,另外程序很小,所以希望高手指点下
我这里用的是ATMEGA16,输入利用AD转换功能,通过电位器调节电压,读取AD值,并将所得的AD转换值高八位赋值给定时器高八位,同理第八位赋值给定时器第八位,旋转电位器,AD值变化,则定时器初值变化,实现周期和频率的变化。
程序如下:
#include <iom16.h>
#include<intrinsic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GAOWEI,DIWEI;
uchar i,status,cnt=0;
/************************************************/
void port_init(void)
{
PORTA = 0xFF;
DDRA  = 0xFF;
PORTB = 0xFF;
DDRB  = 0xFF;
PORTC = 0xFE;
DDRC  = 0xFE;
PORTD = 0xFF;
DDRD  = 0xFF;
}
/************************************************/
void adc_init(void)
{
ADCSRA = 0xE3;
ADMUX = 0xc7;
}
//***************************
void timer1_init(void)
{
TCNT1H = 0xCF;
TCNT1L = 0x2C;
TCCR1B = 0x03;
//定时器0的计数预分频取64
}
/***************************************************/
#pragma vector=TIMER1_OVF_vect
__interrupt void timer1_ovf_isr(void)
{
TCNT1H = GAOWEI;
TCNT1L = DIWEI;
do {status=TIFR&0x04;}while(status!=0x04);
  TIFR=0x04;
                if(cnt>=0) {cnt++;PORTB = ~PORTB;}
  if(cnt>=116) {PORTB = 0x00;}
                if(cnt>=120)  {cnt=0; }
}
/*********************************************/
void init_devices(void)  //芯片的初始化子函数
{
port_init();
timer1_init();
adc_init();
TIMSK=0x04;
SREG=0x80;
}
//=========================
uint ADC_Convert11(void)
{uint temp1;
temp1=ADCL;
return(temp1);
}
//=========================
uint ADC_Convert12(void)
{uint temp2;
temp2=ADCH;
return(temp2);
}
/***********************/
void delay(uint k)
{
uint i,j;
  for(i=0;i<k;i++)
  {
  for(j=0;j<140;j++);
  }
}
/***********************/
void main(void)
{
init_devices();
  while(1)
  {  GAOWEI =ADC_Convert12();
                DIWEI =ADC_Convert11();

delay(10); }
}

楼主:
我错了,以后不再以这种方式问了,至于这次,就请高手帮帮忙吧

楼主:
上面的程序烧录后输出是一个固定频率方波,不可调,郁闷中

网友A:
还说不长···

楼主:
我自己本来是认为很长了,但是21IC牛人太多,这个程序实在是入门级别的,我自己说长,别人觉得太短,我岂不是很没面子

网友B:
啥问题啊?难道只是想让别人看看程序对不对?

网友C:
运行下不就知道了

楼主:
晕倒,楼上两位仁兄,是我糊涂了,没说症状
是烧完程序后发现输出固定频率方波,根本不可调

网友B:
那应该就是程序有问题

网友A:
一段一段地检查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