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新画的板子,请大家指点一下

楼主(2009-10-16):
这是自己按照官方给的参考,设计的CC2430的板子,小弟是第一次画射频板,生怕有什么差错,还请各位看官指点一下

网友A:
电源线上放置一个大的滤波电容,晶体y2下不要走线,天线端的走线宽度不要突变且与地的间距拉大。
晶体两端接1M电阻,xout线上串个33欧的电阻

楼主:
谢谢awmc_m的指导
不过晶体两端接1M电阻,xout线上串个33欧的电阻
这一点我不太明白,还想请问一下为什么要这么做啊

网友A:
正弦波谐波少,且33欧可以用来做衰减,干扰更小

楼主:
o ,谢谢,呵呵 又学习到了一点新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