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跑步机控制方案;

楼主(2009-10-16):
哪位高手有跑步机的成熟控制方案;(有无变频器的都可以);谢谢1

网友A(2010-01-10):
用直流电机了,,调节方便

网友B(2012-06-27):
同意LS的,用直流,电路控制方便!跑步机细节东西要考虑全了!

网友C:
这样需要用串口吧

网友D:
直流无刷,

网友E(2013-11-28):
用直流,电路控制方便

网友F:
晕,用变频器的跑步机………………

网友E:
直接用步进电机好了  或者用PWM控制也行

网友G:
方案不知道,只知道我的客户有用MA82G5A64做跑步机电机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