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人能看懂这个图并给个解释

楼主(2009-10-16):
9 10接电机,12是电池组负 11两个是电池组正,1 2 3 4都是接到触发电路,自左至右是IGBT的C1,E2,C2E1,两个倒换正反转,IGBT600V75A,电机110V150W,几个大电阻都是22欧2瓦的474(250V)电容,就是最外侧的两个22欧电阻经常发热呢,而且电机负载越大越厉害,还烧过两个(一般是一个热其他正常,烧也是烧一个)电容都没坏,换新RC后还是那样,背后的焊点也没接其他地方。很莫名其妙,电容没事也会烧,请帮忙看下能是那的事,摆脱了。
大致画下IGBT内部:其中R1 C1 就是外面的

楼主:
拜托啊拜托,多待会看看吧,问了好几个人都没能解决
谁个我正解我请吃大餐哦~~

网友A:
先请大餐,再说吧。摆几桌?!上什么菜?还有酒不?

网友B:
电阻换10W 电容换400v

网友C:
电阻换5w,电容不必换

网友D:
最好还是把原理图搞上来
这个图不太清楚了的

网友E(2009-11-17):
检查流程:1、检查E1和E2是否电压相等 2、检查偏置是否相同 3、检查输入波形是否畸变

网友F:
我感觉要是把那一个电阻用多个电阻并联就可以了,减小每一电阻的电流

楼主:
上面哥可能说的比较正确点吧,呵呵俺也不清楚
确实是一个热,换大功率电阻了,虽然不少还是热点,频率很低很低
照同样东西做了另一个,没事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