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I2C从地址,CAT1025的5~7位地址怎样确定?

楼主(2009-10-16):
I2c, ADM, DM, ni, TE
CAT1025的数据手册说:“8 位从器件地址的高4  位固定,默认为1010。”
又有:默认配置为 1 0 1 0 0 0 0 R/W
1,手册没有多说另外三位怎样确定,我想知道到底是怎么得来的?程序用的地址是0xA0
2,可不可以更改为0xA1

网友A:
这个要看你的硬件
在开发板上,5 6 7脚都是接的地,所以是1010000R/W
如果器件在开发板上的5脚接电源,6 7脚接地,应该是1010001R/W

0xA0和0xA1是有区别的,0xA0是对器件进行写,0xA1是对器件进行读

楼主:
我用的是EasyARM2131开发板,原理图在附件中。我就是看不懂硬件是怎样配置5~7位的。好象也没有多余的引脚用作配置!
谢谢二楼的回答。不过电路可能不一样。
如果改为0xA2?

网友B:
该ic地址不可变。

网友C:
呵呵,这个问题不难啊

网友C:
你先设置,或者接地,根据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