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菜鸟关于ARM的LINUX启动代码内存页表问题

楼主(2009-10-16):
这是VIVI启动代码中的设置页表
for (sectionNumber = 0; sectionNumber < 4096; sectionNumber++) {
        pageoffset = (sectionNumber << 20);
        *(mmu_tlb_base + (pageoffset >> 20)) = pageoffset | MMU_SECDESC;
    }
不清楚的就是*(mmu_tlb_base + (pageoffset >> 20)) = pageoffset | MMU_SECDESC;把后面的32位数据赋在mmu_tlb_base + (pageoffset >> 20)这个地址上,(起初我想应该是把后面的32位数据的低8位赋在这个地址上)也许ARM是4字节存储,于是编译器自动的把地址自加,比如A=0,那么*A指向内存0处的内容,B是32位数据,*A=B就把B的内容放到了A,A+1,A+2,A+3。但是每循环1次,SECTIONNUMBER自+1,那么mmu_tlb_base + (pageoffset >> 20)也自+1,如果按照上面的4字节存储的话,不是覆盖掉了之前写的数据吗?比如第1次mmu_tlb_base + (pageoffset >> 20)=0,然后把32位数据放到了从这里开始的4字节,0,1,2,3这四个字节,之后地址自+1,应该是指向1这个内存位置,而不是指向4,那么这个页表不是建立失败了吗?难道在GCC编译中,基地址mmu_tlb_base还会自动+4????mmu_tlb_base的定义是static unsigned long *mmu_tlb_base = (unsigned long *) MMU_TABLE_BASE,define MMU_TABLE_BASE Ox33dfc000,望高手给予指点还有个问题,for (pageoffset = DRAM_BASE; pageoffset < (DRAM_BASE+DRAM_SIZE); pageoffset += SZ_1M) {
        //DPRINTK(3, "Make DRAM section cacheable: 0x%08lx\n", pageoffset);
        *(mmu_tlb_base + (pageoffset >> 20)) = pageoffset | MMU_SECDESC | MMU_CACHEABLE;为了把让虚拟地址和实际物理地址相同,就有了上面这些程序,mmu_tlb_base就是33DFC000,PAGEOFFSET为什么要右移20位?如果要把虚拟地址30000000对上物理地址30000000,不是只用从第301个页表项开始设置吗?第301个页表项相对于mmu_tlb_base的位移为300*4=1200个字节,而我算出DRAM_BASE(30000000)右移20位并不是1200。。。。。还望高手赐教啊

网友A:
想想检测手段,继续鼓捣。几天后就想出来了。

这种调试可以用模拟器看看。

如果代码正常而你的分析不对,并且你认为基础知识没有理解错误,那么请注意一下几个问题:
1, 大小端问题。
2, 调试器的hex数据表示顺寻。

不断的调整模型,最终你会找到答案。。。。。。。。。。。。。

实际上这种东西看明白了也就没兴趣看了。。。。。。。。。。。。。

楼主:
2# sinanjj 多谢,已经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