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2131 32K晶振不起振 请指教

楼主(2009-10-16):
我以前用的MSP430F123,现在改用MSP430F2131结果32K的晶振不能起振,请问怎么回事,还有我现在的仿真器下载不了MSP430F2132,这个是编译器的问题吗?我用的IAR4.20盗版的。

网友A:
这个我觉得应当是硬件问题,看看是否有虚焊,相应的外围电路是否正确等等

楼主:
硬件我看不出有问题,周边不焊接电路程序也下载不进去,检测不到mcu

网友A:
只能说再看看MSP430F2131有没有虚焊,其他的问题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B:
你说的不能起振是指用示波器测得不起振吗?

楼主:
一直进入晶振失效中断,晶振也没起振

网友A:
不会是晶振坏了吧

网友B:
既然晶振没起振,那么应该是硬件问题,先看看各部分电压对不对

楼主:
寄存器配置错误,哎,我太蠢了,考虑不周

网友A:
不是说下载不了程序吗?怎么是寄存器配置错了

网友C:
寄存器配置怎么错了呢

网友D:
寄存器配置错了
会导致晶振不起振吗

网友E:
我也觉得是硬件问题
软件配置不会影响晶振把

网友F:
我也觉得应该是硬件的问题
不过,又学习了

网友A:
是啊,我感觉很纳闷的是,晶振不起振,又怎么去改相应的寄存器呢

网友B:
同样的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