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交通灯c51程序

楼主(2009-10-16):
/*
程序效果:单片机模拟控制交通灯程序,规则如下:当南北通车时,此时南北的绿灯亮,东西的红灯亮,之后南北的绿灯闪烁3次,过后黄灯亮,延时片刻,转东西绿灯亮同时南北红灯亮,之后东西的绿灯闪烁3次,过后黄灯亮,延时片刻;数码管显示的值都同步,结束。全部代码由http://www.51hei.com站长开发(由于站长对交通灯的规则不是特别了解,产生于事实冲突,敬请包涵)
*/
#include<reg52.h> //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宏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ble[]={0x00,0x01,0x02,0x03, //数码管显示的值
0x04,0x05,0x06,0x07,0x08,0x09,0x10,0x11,
0x12,0x13,0x14,0x15,0x16,0x17,0x18,0x19,
0x20,0x21,0x22,0x23,0x24,0x25,0x26,0x27,
0x28,0x29,0x30,0x31,0x32,0x33,0x34,0x35,
...
0x44,0x45};
void delay(uint x)//延时子函数
{
  uint i,j;
  for(i=x;i>0;i--)
    for(j=500;j>0;j--);
}
void main()    //主函数
{
  uchar i;   //定义局部变量
  P1=table[0];  //数码管显示0
  delay(400);   //延时一会儿,在此之前所有数码管全为0,
  while(1)    //所有的交通灯都亮
  {
      for(i=0;i<45;i++) //南北通车较多,故延时较多
      {
         P2=0x0a;  //南北绿灯亮,东西红灯亮
         P1=table;
         delay(200);
      }
      for(i=0;i<3;i++) //南北绿灯闪烁3次,同时东西红灯亮
     {
         P2=0x0a;
         delay(200);
         P2=0x02;
         delay(200);
      }
      P2=0x22; //南北黄灯亮,同时东西红灯亮
      delay(600);  //延时片刻
      for(i=0;i<35;i++) //东西开始通车,由于车辆较少,故延时较少
      {
         P2=0x11;  //南北的红灯亮 ,东西的绿灯亮
         P1=table;
         delay(200);
      }
      for(i=0;i<3;i++)  //东西的绿灯闪烁3次
      {
         P2=0x11;
         delay(200);
         P2=0x10;
         delay(200);
      }
      P2=0x14; //东西的黄灯亮
      delay(600); //延时片刻
  }
}

楼主:
上不了图片那

网友A:
支持!想办法上图啊

楼主:
谢谢支持,下次上吧

网友B:
这个貌似我以前也做过

网友C:
这好像是用c语言写的程序

网友D:
图上在前面,看起来更好些

网友D:
回复 网友C:
:L

网友E(2010-09-26):
楼主 这个程序错了 。首先,那个数码管显示的值怎么可能是这个啊,再个,你的那个延时45s的根本不对 这个程序没没用

网友F(2010-11-23):
应该用定时器之类的实现精确延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