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中断处理程序中变量无法累加???

楼主(2009-10-16):
@far @interrupt void TIM4_UPD_OVF_IRQHandler(void)
{
  /* Toggle GPIO PIN5 */
  //unsigned char test1;
  PB_ODR ^= 0x01;
  TIM4_SR&=0xF0;
  test1++;
    return;
}

变量test1每次进入中断都变成0;在中断处理时已经加1了啊,
试了很多种方法,都没用。请大家指正错在哪???

网友A:
test1是全局变量或静态变量吗?
中断服务程序里用return可以吗?

楼主:
test1是全局变量,在main.h文件中定义,然后在extern.h文件中定义为extern u8;

网友B:
中断里面不能有返回值的

网友C:
中断里面加return编译应该都通不过吧

楼主:
有没有return都一样,编译通过,在仿真下查看的变量值。变量是全局变量,只是在中断里处理一下,

网友D:
试下用volatile去定义,防止编译器给优化掉

网友E:
试一下,把中断向量表interrup.c 与中断子程序分开,应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F:
在中断函数中test1没有被调用,肯定是被编译器优化了,你可以尝试看一下汇编代码。
试下用volatile去定义,防止编译器给优化掉。

网友G:
我以前用全局变量和静态变量都可以的

网友:
同意9楼

楼主:
已解决,STVD的问题,单步调试时有时候变量监视有问题,全速运行时测试可以累加。升到4.1.3还是这样。

网友H(2010-09-22):
变量设置为全局部变量就可以

网友I:
上面已经有人提醒了,用volatile来修饰变量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