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13X芯片FLASH编程

楼主(2009-10-16):
请问高手,LPC213X芯片能不能用户对其FLASH进行数据存储

我是想在里面存几十个字节的数据,在芯片上电时,从FLASH中读出
赋到RAM变量中

网友A:
定义成常量可能可以

网友B:
当然可以。

如果支持IAP的话,你可以在程序运行时动态更改数据。
如果不支持IAP的话,你可以手动将数据烧录到程序代码未占用的扇区,然后通过运行程序来读取数据。

网友C:
应该可以,不过不能直接使用

网友C:
我做过FLASH,你变换一下读出格式,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