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做一个项目 想请大家发表下意见一起讨论下

楼主(2009-10-16):
现有有上百台现成的密闭冷藏柜已在使用中,每台冷藏柜都可以显示各自温度。 但是由于数量大, 查看起来不方便,现在需要做这样一个项目:将所有的这些温度能够统一由一台电脑管理,如果温度过高电脑自动报警,这样方便查看。
我想到两个思路,1 用ds18b20,但是因为冷柜是密闭的,所以传感器不好嵌入进去,得想个可以测量的办法。
                      2 直接用冷柜自带的测温设备,在上面进行修改,但是这样还得修改冷柜,毕竟冷柜是已在使用的成品,最好还是不动为好,以免影响功能。
                        最后在想办法通过无线传输模块传输给电脑上位机,毕竟上百台冷柜,用线比较乱。

想请大家发表下意见谈论下 谢谢!

网友A:
冷柜的分布情况?
项目的成本预期?

网友B:
用18B20可行。该芯片体积很小,三条线若用扁缆,估计冷柜的门不会损失多少密闭性,实在不行可以用挠性电路(类似喷墨打印机上的)。上百台冷柜使用的18B20可以并联在一起,靠芯片地址选择,一共只有三根线。

网友C:
哈哈,我们就是专业做这样的项目的,如果有需要我可以给你提供技术支持 ,我的QQ;527699031

网友D:
医疗冷柜吗?

呵呵,你是哪个公司的?!

嘿嘿,我有考虑过这个方案。

网友E:
如果冷柜的闭合处是软塑胶的那么可以使用温度探头如18B20这样的用带缸套的采用细缆接出到冷柜外缘连接到控制板上,控制板用单片机采集温度.然后通过无线模块来传递数据.每个控制板设定编码,主计算机呼叫编码来接收温度值,轮询模式,这样应该可以,根据你的空间大小选择无线模块的类型是模拟的还是2.4G还是什么其他的.成本预算定方案.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您说的扁缆和挠性电路是怎样的呢?我在想如果把所有18b20用单总线的话 那么处理测温时间是不是就变慢了 因为主要不是查看功能 主要是报警功能 也就是说所有的18b20都得时刻工作 那个温度过高就报警

楼主:
回复 网友E:
恩 也就是说每个冷柜都配一个18b20,一个单片机控制板,一个无限发送模块;然后再由一个统一的cpu配上一个无线接收模块传输给上位机管理,是这个意思把?系统要求时刻检验温度,哪个过高自动报警。还有18b20为何要用带钢套的呢?

网友B:
7楼的成本未免太高了。

回8楼:温度检测,你要多快?对冷柜来说,两分钟检查一次够了吧?两分钟内冷柜温度能变化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 我感觉那样的话成本确实太高  而且18b20单总线多点测温也是他的特色,不用太可惜了 就是整套系统上百台密闭冷柜的三根线布局和嵌入也得想想法 不能影响密闭也不能太乱了 按说完成每一个18b20匹配和温度检测大概需要1秒吧? 那就让他们循环检测,哪个温度异常就自动报警,最好把数据传给上位机全部实时更新查看 或者更简单点就是传给一个液晶比如1602循环显示 不知道怎样好些

网友B:
100支18B20也可以“实时”显示。
先给选中的第一支18B20发开始转换命令,再给第二支发开始转换命令,再给第三支发。。。。待转换完成读第一支,再读第二支,再读第三支。。。。估计100支18B20在二到三秒内可以循环读一次。
100台的温度用1602显示?1602太小了吧?每次只能显示两台的温度,显示至少要2秒人才能看清楚。循环一次要50秒,让操作者等50秒,用户肯定不满意。要么大屏,所有数据同时显示,要么按键操作,按键输入冷柜台号,显示该台温度。

网友D:
对于很多冷柜来说,2分钟的检测速度肯定不可以,绝大多数医疗冷柜的测量周期<3S ,20秒以上就会有明显的温度波动,当然这和冷柜的制冷系统密切相关。

楼主:
我所说的冷柜其实是冷冻尸体的太平柜

网友F:
早有此预感,所以偶不敢吱声~

楼主:
回复 网友F:
呵呵 不好意思 希望大家都可以不吝赐教

网友G:
你可以选用DS18B20,其体积小、联线方便,又不用修改其它东西。至于信号传输就看你的通信距离了,可以采用RS485通信,也可以无线通信(成本可能比较高)。本人认为整个系统可以采用主从的控制方式,这样便于管理和维修。

楼主:
回12楼朋友 “先给选中的第一支18B20发开始转换命令,再给第二支发开始转换命令,再给第三支发。。。。待转换完成读第一支,再读第二支,再读第三支。。。。估计100支18B20在二到三秒内可以循环读一次。”
按18b20的DATASHEET上所说每次转换温度需要至少延时750MS 也就是差不多1S 那么上百台的话就得需要上百S 不知道12楼朋友所说的2-3S是怎么算出的呢?还有就是可否所有器件同时用如下命令全部依次转换后再分别读取呢?
tmwbyte (0xcc);  //跳过序列号命令,对所有器件有效  //
tmwbyte (0x44);  //发转换命令 44H,
                    //12# maychang

网友B:
回18楼:
1、对第一支18B20发出开始转换命令后,就让它自己转换去,不必再管它。现在你可以给第二支发转换命令,然后给第三支发转换命令。。。。读温度数据要到给第一支发转换命令至少750ms以后,时间长点没有关系,2s都可以。全部读完后,重复发转换命令的操作。
发一次转换命令,顶多1ms时间。1s可以发几百次。
2、可以给所有的18B20发开始转换命令,但读数据时必须一个一个读。
这些在18B20的datasheet上都有的。

需要注意:这么多器件都挂在同一条线上,该信号线必须加动态上拉,仅靠一个电阻上拉是不行的。

网友H:
如果不是为了赚钱,
我觉得改造是最合理的。
不过怎样提取仪表的测量数据呢?

网友I:
我所说的冷柜其实是冷冻尸体的太平柜
引用 楼主:

让躺在里面的人喊一下就好了。躺着的人对温度没意见,就不用管它了。呵呵。

网友J:
用我们的无线温度传感器啊,只要固定在在冷柜上就好了,一个测温系统最多可测240个测温点
又需要可联系:0514-85556161 或qq 757299967

楼主:
我是先转换所有的DS18B20,然后延迟2s,再分别读取所有的DS18B20。这样可以快一些。如果哪个温度过高就报警。比如设置>-10度为报警值,程序中因为放大倍数了,比如-11.06放大为-1106,那么程序中设计时应该>-1000就报警,当然液晶显示还是-11.06。

现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我用keil和proteus联调,程序刚开始运行时正常,我在仿真时设置了4个不同温度值-10,-15,-20,-25的DS18B20,也就是说都不应该报警,当然keil调试程序内部显示-1000,-1500,-2000,-2500。但运行一段时间后莫名其妙的出现个-6,然后报警。起初我以为是proteus不稳定的原因,后来我觉的是18B20程序设计有问题,是不是应该按照一般的步骤转换一个,延时1s,再读取1个;再下一个...,而不能先全部转换延迟2s后再分别读取? 希望朋友们给与意见,谢谢!

网友K:
分布式温度测量,可以考虑一下光纤传感器

网友L:
如果精度要求不高使用红外也不错的,可以使用工业级的。

网友M:
我所说的冷柜其实是冷冻尸体的太平柜
引用 楼主:

吓人,幸亏你没早说出来!:fu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