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keli中如何输入运算符

楼主(2009-10-16):
如输入:大于、小于、大于等于...........等运算符。
还有一般用c51是不是要把ASCII码记牢。:)

谢谢!:handshake

网友A:
……
:time:兄台请问你见过一种叫做“键盘”的设备没有?

网友B:
><≥≤+-×÷ΣΩ.........作为常量的话直接往里打就行了,要记什么ASCII码啊...

网友C:
如输入:大于、小于、大于等于...........等运算符。
还有一般用c51是不是要把ASCII码记牢。:)

谢谢!:handshake
引用 楼主: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