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40裸奔USB HOST

楼主(2009-10-16):
2440下裸奔,研究了几天的USB HOST功能,都没有成功,网上也很少相关资料,想从linux BSP里面将USB HOST的代码剥离出来,整了几天发现难度太大,不知道哪位高手有做过这样的功能,还请指点一下,我用的是ADS1.2编译环境

网友A:
确实很有难度。找找是否有现成的测试程序,否则真的是很难

楼主:
RE: 2440裸奔USB HOST-----附加ADS代码

貌似没有多少人在裸奔下研究这个host功能哟,从网上下载到一个USB HOST OK的版本,编译器为ADS1.2,测试发现这个版本是没有mmu功能,但是能够读出U盘,我将MMU功能加上后发现就读不了U盘了,看看哪位高手能够调试看看,看如何在这个版本上将MMU功能加上,

多谢分享,如果可以写u盘就更好了

网友B:
顶上去 不知道 楼主 现在 裸奔USB HOST 到什么程度了

网友C:
请问LZ有没有usb device的demo. 我搞了两个都不行.

网友D:
裸奔你要mmu干啥?想自己做os?

网友E:
回复 楼主:

void __inline wait_ms(unsigned long ms)
{
    while(ms-->0)
    udelay(1000);
}

void TestWaitMs(void)

使用MMU后,这段MS延时是不对的,得换定时器。

网友F:
既然用了2440,为啥要裸奔?不上OS,写驱动?

网友C:
itelectron.  您是否验证过该程序. 我看了这个程序. 与我试过的一个差不多. 我移植到ADS下运行后插入PC后. USB中断都没有. 很奇怪.

楼主:
我的系统是用在仪表显示方面,驱动7寸数字屏,需要很多GUI画面,而这些画面都是美工整幅画好的,开始用wince系统,但是在切换整幅图片时,刷新速度偏慢,达不到客户的要求,所以就干脆裸奔。
系统软件配置:
  ucOS+ucGUI+Fat,并且需要播放SD卡和U盘的MP3功能,当做USB device时,需要配置成60M U盘,方便更换美工图片。
  USB HOST用上面的代码能够读写U盘,但是不能开mmu,如果不开mmu,运行速度大打折扣,就连刷屏的速度都没有办法达到要求,也是整了几天都没有眉目,所以看看有没有高手做过这些,不过后来又研究了2天,发现只要USB HOST的RO RW ZI放在NCNB区就能够正确访问U盘,于是我用分散加载方式,将USB HOST功能程序加载到SDRAM单独一个区域运行就OK了,也能够正确读写U盘,我的文件系统用的是开源的FATFS,发现读写U盘速度相当慢,只有几十KBytes/S,怎么播放U盘的MP3呀,我的MP3也是用软件解码方式工作,所以CPU累的半死,简直没有办法播放,开始查找原因,先查找USB HOST底层驱动,发现单独读U盘的一个扇区是在40ms左右,但是如果连续读128个扇区,只要106ms,终于看到希望了,证明底层驱动没有问题哟,基本上可以达到600KBytes/S,足够可以播放MP3了,于是想问题应该出在文件系统上了,但是FATFS是开源里面写的很好的一个文件系统,不至于这么差吧,再仔细读FATFS的读文件函数,发现它是按照一个族来读扇区数的,而我的U盘一个族只有8个扇区,这样就是说当我读超个8个扇区文件数据时,它就只能8个扇区分开读了,根据USB HOST底层驱动特性,需要一次性读的扇区数越多越能体现出高速,于是修改它的读文件算法,保证只要是连续的族,就可以一次性读更多的扇区,我的一次性最大扇区数为128,目的是和windows兼容,这样修改了发现读文件果然快,可以达到500KBytes/S,播放MP3也好流畅。
   USB device,也是郁闷了2天,现象和上面你们的一样,插上USB线,USB中断了一下就不中断了,老是不能做枚举动作,实在查不出什么原因啦,干脆就直接把网上下载的umon里面USB device程序全部考进去,发现也不行,这就奇怪了,后来琢磨可能跟移植的ucOS有关系,然后再网上又找到一个2440的ucOS版本,发现用这个版本居然能够枚举了,我的OS用的是2.86最新的,而他的是2.52,干脆我将他OS相关的代码都覆盖我原来的OS相关文件,然后再调试我的系统程序,发现没有什么问题,插上USB线,也能枚举了,然后就是做成60M U盘,这个就容易多了,只要按照SCSI命令回windows需要的数据就行了,基本做这个U盘基本耗了我2天时间
    这个项目基本完成了,写了这么多希望对还在迷惑中的朋友有点帮助!

网友C:
guo_bin76. 能否将你的2440 usb device贡献出来. 我的USB无法进入中断.

网友G:
哈哈,有难度啊

网友H(2009-11-16):
读U盘,没操作系统很麻烦。Linux下的USB HOST驱动移植很困难。
几年前做过,即使试验OK,兼容性仍不好。远不如Linux下运行正常。

网友I(2010-01-24):
裸跑应用程序,实际上,就是和单片机一样,为什么要上MMU呢?
奇怪了。

网友J:
帮忙传上传一个USB  Host写U盘的例程!!

网友K(2010-03-11):
找到队伍了。。。。

网友L:
楼主,我做的和你的差不多  2440 + UCOSII + FATFS  读取图片在7寸TFT解码显示

网友M(2010-05-05):
回复 楼主:

看看

网友N(2010-06-08):
椒啊!其实U盘就是一个存储设备,想的太复杂胃反而不好!

网友N:
是啊!其实U盘就是一个存储设备,想的太复杂了反而不好!

网友O:
从uboot中把usb host 剥离出来还是比较容易哈,已经试过啦!:lol

网友P(2011-12-10):
非常感谢楼主代码,不知道怎么样,试试再说

网友Q(2012-01-09):
楼主,可不可以把2440 host usb 也发我一份!!邮箱15158109965@163.com

网友R:
回复 楼主:
不错

网友S(2013-05-10):
引用 网友O:
从uboot中把usb host 剥离出来还是比较容易哈,已经试过啦!

这个主要是剥离哪几部分?我不知道里面的头文件怎么处理,能详谈吗?QQ:364072894

网友T:
为什么没法下载?

网友(2014-12-08):
引用 楼主:
我的系统是用在仪表显示方面,驱动7寸数字屏,需要很多GUI画面,而这些画面都是美工整幅画好的,开始用winc ...

前辈能否把你的工程发给我份啊,我的邮箱 8630848@qq.com,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