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现在比例式遥控设备都是什么原理呢?

楼主(2009-10-16):
模拟式的比例遥控设备估计已经几乎淘汰了吧?
如果是数字式的,那么是不是这个样子的:发射机把比例信号编码后发送,接收机再解码?
这样的好处是只要一个频率就可以了,而且它的无线电部分相当于一个单通道的开关遥控器。
缺点是:通道较多时,肯定有较严重的滞后。

网友A:
仍然在使用,结构简单可靠,关键看遥控什么,执行机构是舵机的话,因舵机的工作原理决定了比例式遥控是最适合的,比例式遥控对开关点的控制则不如常规数字信道。

楼主:
我正在筹划做个无线电遥控的小车,在控制系统方面遇到了一些难题。
这个小车有四个轮子,每个轮子由一台直流电机带动。由于采用了一种特殊的“组合轮”,所以只要控制4台电机,就可以不改变方向的同时向任意一个方向运动。例如,始终面向前,同时后退,或向左侧移动,或向侧前方运动等等。当然也可以原地转动,就象坦克**塔那样地360度旋转。
第一个难题是直流电机的控制。需要通过单片机控制直流电机的速度和方向。当然我知道这可以用PWM方式来实现,但我更想买一个现成的这种控制器(如果价格合适的话),这样我可以集中精力去做别的。不过,我搜了一下,好像没有这种控制器买。我对控制器的要求是:接受单片机的信号,控制直流电机的速度和方向。
第二个难题是人机界面。我有一个想法是买一台最便宜的笔记本电脑,装上DOS,连个游戏杆。电脑根据键盘和游戏杆产生控制编码,再通过无线电发射出去。不知道有没有适合装在电脑上的无线电收发模块呢?比如可以接在串口上的?
对控制距离倒没什么要求,二十米就够了。

网友B:
那个控制器是你整个小车项目最难的地方
嘿嘿

网友C:
看来是llzz自己didiyy拿来玩的,不讲究成本了.
那就直接自己做个简单控制器好了。用数字无线芯片吧,DOS下编个串口程序就好了
电脑---->串口---->单片机---->无线芯片
无线芯片--->单片机---->驱动管--->电机

楼主:
发射端的单片机可以省略吧,直接串口到无线芯片吧?

楼主:
那个控制器是你整个小车项目最难的地方
嘿嘿
引用 网友B:

你是说控制单台电机的直流电机控制器么?这个我倒不觉得。所以我才想外购。

网友D:
那个控制器是你整个小车项目最难的地方
嘿嘿
引用 网友B:

——冬瓜实际上说的是遥控器。
你的要求需要遥控器具有混控功能,如果是图省事的话,去购买高端支持混控编程的航模遥控器可以实现;但价格绝对不便宜(因为一般6通道的航模遥控器只支持2个2个的混控,而你需要4路混控)

所以,最省钱的方法当然还是 DIY ,而这也就是你整个小车项目最难的地方了,也是最有DIY价值的地方!
所以东瓜才会那样说。

至于人及界面,解决了前面的问题后想怎么玩就怎么玩,没多大难度的。

网友D:
而DIY的方法则是采用通用的遥控器,然后自己用单片机做个混控器接管接收到的控制指令,进行混控运算后再去控制不同的车轮电机,这就是你DIY 的主要任务、乐趣、成就了
——如果这个你都想“但我更想买一个现成的这种控制器(如果价格合适的话),这样我可以集中精力去做别的。”,那就真不知道你还有什么需要“集中精力去做”的“别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