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GSM模块向飞信号码发送中文短信问题!

楼主(2009-10-16):
GSM模块向飞信手机号发送短信。
串口显示发送是成功的,但飞信号收不到。
AT+CMGS=121

> 0011001012520151900429320008006A6C5F82CF770182CF5DDE5E02FF0C82B156ED8857FF0C77F36E564E1C8DEFFF0C82CF5DDE51C053168BBE590767099650516C53F8FF0C65FA5DDD697C99105385FF0C82CF5DDE4F7376DF7EBA7EC75DE54E1A523654C167099650516C53F896448F000D0A0D0A4F4B0D0A
>
+CMGS: 58

OK

有知道原因的朋友请指点一下,谢谢!

发送TXT短信可以,就是发中文短信不行。

网友A:
采用PDU模式发送

楼主:
我是使用PDU模式发送的。串口还返回了发送成功标志:
AT+CMGS=121

> 0011001012520151900429320008006A6C5F82CF770182CF5DDE5E02FF0C82B156ED8857FF0C77F36E564E1C8DEFFF0C82CF5DDE51C053168BBE590767099650516C53F8FF0C65FA5DDD697C99105385FF0C82CF5DDE4F7376DF7EBA7EC75DE54E1A523654C167099650516C53F896448F000D0A0D0A4F4B0D0A
>
+CMGS: 58    /// 发送成功标记

OK

网友B:
串口可以可以发送中文例如:
6.发送中英文模式:
AT+CMGF=0[CR]
AT+CSCS="UCS2"
          AT+CSCA="002b00038003600310033003800300030003500330031003500300030",145
          AT+CMGS=021(十进制的数据)
          >0011000D9168xxxxxxxxxxx000801064F60597DFF01
          对于在中英文模式下接收短信时串口显示的是Unicode编码。06为十六进制

网友B:
还有ctrl^z

网友C(2013-06-13):
PDU中的号码1252015190042932,按要求是要22交换的,你试一下

网友D:
我用的GSM模块中,手机号码也是要转换成UCS2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