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31 +光耦 +3842 的PSPICE仿真,为何不能控制占空比.

楼主(2009-10-17):
各位大大,
我发现当我用3842自带的EA时,能够很好的调节占空比,

但是,当我用431 光耦 代替EA时,发现输出占空比一直最大,不知道是否参数问题?

没找到PC817. 但我也直接用电流源来控制com脚,占空比仍不可调??

还请哪位有经验的帮忙指点迷津一下.

电路和波形如附件..

楼主:
有人遇到一样的问题吗?一起探讨一下

网友A:
你这是一个闭环系统吗?

楼主:
不是闭环,我做这个只想看看 384X 的1脚和它6脚的输出是什么样的关系.

我不明白R4 和R11的值应该怎么取.

网友A:
R4保证光偶原边电流在5mA左右,R11一般好象不用吧

楼主:
谢谢你的回帖

网友B(2019-04-10):
TL431 +光耦 +38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