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步进电机驱动芯片A3977老是坏掉

楼主(2009-10-17):
我用单片机和A3977控制步进电机,可是为什么老是部分芯片A3977会坏掉呢?电路中使用的是双电源,外部220交流晶开关电源稳压和蓄电池,步进电机运转时候的电流也不大,但不知道到底是哪里的原因,请用过该芯片的提醒一下应该注意那些东西在使用该芯片的时候、谢谢

网友A:
1。电机并联电容
2。电机地串接电感
3。A3977驱动端口增加保护电路,放电回路
4。电机电源滤波电容适当增大参数

网友B(2009-12-28):
我也在用,还不错
最好按PDF中写的加一些电容。
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C(2010-02-27):
像使能、复位、休眠等信号若为高电平不要直接接5V,我们是通过10K的电阻。
之前直接接5V也是经常会发热,但没烧过芯片,后来接上电阻没再出现过。

网友D:
补充一下:跟板子的布线以及焊接无不关系,小细节决定产品的大**。

网友E(2010-04-15):
建议你用TB6560AHQ驱动芯片!东芝原装进口 特价销售中。。。13727455324 QQ 115553262  黄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