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 干扰 从何而来?

楼主(2009-10-17):
一款电子产品(电子称),不知道受何种干扰(排除外部干扰,因为是电池供电,也没有电磁辐射的环境),在静止状态下依然会跳数字,例如:内码(AD转换的原始数字)不停的变化:例如从12519~12526

看上去像是受到某种干扰,但又不知是何种干扰,该如何解决(让内码变化的范围尽可能的小)?请大侠指点迷津

PS:电路中,模拟线路和数字线路已经用电感隔开,电源滤波电容已经有了(传感器输入也加了电感(贴片100UH)隔离)

网友A:
ad值会变应该正常,你应该在程序里做防抖、校准等。

网友B:
软件也要加滤波

网友C:
呵呵,LZ是用什么方案做电子称的啊~~~~~~~~~~

楼主:
回楼上,用三星MCU+AD芯片做的电子称方案...

网友D:
两千分之一的波动,硬件电路应该没有问题吧。有问题也是受所用器件的限制。软件处理一下吧。

网友E:
映像中我的电子称似乎没有这么大的波动 16位AD 差不多正负一个码 不知道有没有记错 呵呵~

网友F:
软件怎么滤波??

楼主:
回复 网友D:

听搞软件的工师说 已经增加了软件滤波,但是效果不理想,跳动范围还是有点大

网友G:
一款电子产品(电子称),不知道受何种干扰(排除外部干扰,因为是电池供电,也没有电磁辐射的环境),在静止状态下依然会跳数字,例如:内码(AD转换的原始数字)不停的变化:例如从12519~12526

看上去像是受到某 ...
引用 楼主:

ADC的输入阻抗不够大?
理想应为无穷大..

楼主:
回复 网友G:

你是说传感器的内阻,还是到AD芯片的阻抗?

网友B:
怎么不用示波器看?看了就知道干扰有多大了

网友H:
有点点跳动也很正常啊,软件滤波大了恐怕会干扰灵敏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