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人用MC34063扩流成功吗?

楼主(2009-10-17):
请问有人用MC34063扩流成功吗?计划输入12V,输出5.1V,1A,我使用下面的电路扩流,但是电压掉到2.3V左右,电流只可以到400MA,请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
锂电池很少会用到1A充电,我使用的是串5欧的电阻做负载测试出来的结果,虽然知道这不符合锂电池充电规律,但是要求的测试环境就是这样,我知道用MC34063是很难做到的,请问各位有没有其他IC可以满足这个要求,价格不要太贵

网友A:
非要用三极管扩流的话,此降压电路建议外扩PNP管,一个安培没什么大问题。还有个办法是直接在34063上再挂一两片34063。不过两种办法各参数对效率影响都比较大。

网友B:
用外挂三极管扩流,既使成功,性能(效率)也不太理想。

楼主:
我做到了效果,但是成本太高,因为成本和发热的原因,客户不接受,我越来越明白一个道理,工厂的老板管的赚钱,怎么省钱怎么来,最后决定使用电源IC来做充电器方案,FP6182或类似的东西来做这个充电器,还是发到国外的,想想真让人害怕啊,如果发生电池爆炸事故的话,后果是很严重的,有时候我发现工程师不适合做老板,考虑得太多,顾忌多所以很多事情就不敢做,什么都不懂,反倒可以赚到钱,因为胆大心黑

网友C:
R916取值,决定了极限输出电流。注意读datasheet

网友D:
R916是决定了MC34063的输出电流,不加扩流的时候电流最大只可以达到700-800MA,当达到这个极限值的时候电压就会掉下来,这是充电IC的保住,加扩流的情况下因为有很大功率消耗在三极管上,所以三极管很容易发热,当然加散热片是可以解决的

网友E:
2A的电流都试过,不是你这个电路,我的是升降压的,更难搞.

网友F:
LZ,是你的扩流电路结构不对,同时R916值也不对

仔细去看2楼和7楼的贴,想清楚别人为什么要那么说吧。。。

楼主:
扩流的话在三极管上的损耗太大,发热严重,当然要扩到1A是没有问题的,考虑到成本等问题,所以我现在放弃这个方案

楼主:
不好意思,图是从网上下的,贴上来的,只是给个图参考一下,没有说清楚

网友G:
我们公司用的就是这个,输出1.8伏,800毫安,外用npn扩流管。

网友H(2010-08-21):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网友I:
网上有5V1A不需要三极管扩流的图

网友J:
比较伤电池
一般产品要求比较高这个都不行
我这边有几款
个人觉得还行
有需要可以再我这边拿去看看
QQ:401575712

网友K:
回复 网友E:
推荐个图,你说的事sepic的拓扑嘛?